神州主板通病是啥

楼主(2015-01-18):
    我这有个神州主板    待机电压正常   开机却不跑码    量cpu电压正常    总线电压正常   有复位    无明显元件发烫    我这问下还有啥原因可以不让跑码     哦   bios 我也刷了的

网友:
你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具体是什么问题

网友:
具体型号   能不能说清楚

网友:
看看外部接口部分电路吧,比如串口,。。。。

网友:
压桥试试吧

网友:
容易鼓电容,其他没发现什么通病,

网友:
时序走完了没   BIOS  桥   ADS#

网友:
南桥加焊下试试

网友:
只能加焊一下桥试试了

网友:
按照最简单的流程走呗

网友:
南桥试试!!神舟的板子都很差劲!!

网友:
插个喇叭,听报错声音,也许能给你思路。

网友:
有没有出CPU复位,示波器抓一下片选

网友:
  内存呢??英特尔的cpu座容易虚焊、。

网友:
我感觉是爱鼓电容,而且电容还很不好换

网友:
神舟的就是绿色的电容很容易爆,一换一大把。

网友:
供电没问题,估计复位有问题吧,压压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