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3SV灰屏

楼主(2015-01-18):
拿来待机不正常,不触发,经检测桥烧了,换了新桥待机正常,也能触发,电流1.多屏不亮。刷了好几个BIOS,结果还不亮。加焊显卡,正常了。客户交钱取走了,结果过了两天,拿来说不行,开机一看就是灰屏。加焊显卡依旧,加焊桥也依旧。显卡重新植株,故障还是一样。不知道是不是显卡芯片出问题了,请教下各位高手!

网友:
再有屏已经换试过,一样的毛病。

网友:
外接什么情况 .. 加焊显卡能好  有可能加焊显卡的时候  显存也受热  所以好了.

网友:
先外接看看什么情况 外接正常查查屏线接口

网友:
先外接VGA 试看能不能有显示,不行就只能换个新的显卡芯片了!

网友:
显存坏的没有碰到过,显卡坏的倒不少。也许没修好的是显存坏了吧

网友:
BIOS也会引起这种灰屏  我遇到过

网友:
外接确定下是不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