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下前几天修的两台机子

楼主(2015-01-18):
NO.1
机型:  ACER4736       板号:LA-4495P                                   故障:一修从开机掉电到不定时黑屏

实物图:
    架构图:

一、接手以后,测了下CPU供电电流波形,波动的比较厉害先改了下电容。两颗470+两颗220,已经超过C55 900PF的容量值;再次测试CPU供电电流波形,已经非常平稳,装机测试,开机已经进入系统以为搞定了,结果郁闷才刚刚开始。

二、鲁大师测了几分钟以后,开始黑屏。硬盘灯还在闪,数字键锁定灯有反应,屏幕就是不亮,重启以后屏幕亮一下就灭,但是不掉电。这时候明显听得到风扇呼呼呼的响,手放到出风口,却是感觉不到热风出来。马上拆掉内存盖子,手触摸散热片部分,已经非常烫手,据此判断散热铜管已经失效。

三、让同事换上散热铜管,用了一会,出风口已经能明显感觉到热风出来了。继续测了半个小时,又黑屏了,重启屏幕还是亮一下灭。这时候第三次拆这台机子了,想了想会不会是散热模组失效导致显卡芯片虚焊了。(之前试过屏幕不亮的时候硬盘灯还在闪烁,数字键锁定还有反应,说明主板核心功能还能正常运作,明显是主板显卡部分有问题)为了排除显卡的问题,先直球了一颗G98-630-U2换上,故障依旧。

四、显卡没问题,在能亮的时候用VMT测试了一下显存,也没有发现坏块。反思整个维修过程,太想当然了,违背了多动脑筋少动烙铁维修原则。这时候反应过来,仔细检查显卡部分的供电,终于发现问题如图:
①PCI_E 1.1V供电在不显示的情况电压时有时无,用示波器检测电流波形如下图:该供电芯片为8953MP,查看芯片数据手册与图纸上标示为APL5913供电芯片是通用的。

②用APL5913代换以后,电流波形如下:电流已经非常平稳。

五、再次烤机,已经不再黑屏,故障已经修复。

Vout=0.8 (1+R1/R2)

NO.2      机型:海尔U420                板号:37GV30100-C0-V30SA1        故障:二修有ADS#不跑码

架构图:

实物图:

一、机子接手的时候已经被一修的拆掉了显卡供电管,显卡供电电感,1.8V供电管。全板未发现有明显短路,被拆掉的管子控制极对地值也未发现明显问题。装上管子以后,通电测试,电流0.8-0.9A不动了。示波器检测内存SM_BUS波形,有3.3V无波,上假负载检测CPU内核电压1.5V正常 基准电压0.75V正常 复位1.05V正常 时钟正常。

二、示波器抓了下ADS#信号,正常。

三、示波器检测开机瞬间PCI_FRAME# LPC_FRAME#发现都只有一条下拉线接着一直是高电平状态。说明PCI LPC通信正常。

四、PCI_FRAME# LPC_FRAME#有波的情况下刷BIOS试试,结果故障依旧。返回仔细检查北桥的内存数据线,没有发现明显问题;检查CPU与北桥之间的数据线,发现64位数据线有几根已经空了。

五、CF-360对付几个四角黑的芯片,效果如下图:无铅锡珠熔点为217℃,温度检测误差4摄氏度左右,考虑到主板上的供电线地线对芯片的发散作用,一般用测温线检测到芯片边上温度超过225℃的时候就可以放心的撬开芯片了,不会掉点。

六、换好桥以后,通电测试,机子已经点亮,此机修复。

网友:
学长!ADS#->PCI_FRAME->LPC_FRAME然后!哈哈哈!我学会啦!多谢学长教导!

网友:
没有示波器的飘过

网友:
不会用示波器的飘过!

网友:
又学到东西,可惜不能加分了。。。。。。。。

网友:
这个楼主一定是高手 看出来了  学习了哈···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帖子很好。

网友:
不错,讯维的示波器用的都很牛

网友:
楼上什么眼神 明明是安泰信吗

网友:
楼主,你运气真好啊,4736所有的通病都给你碰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