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笔记本8400打胶显卡焊盘掉点

楼主(2015-01-18):
清华同方锋锐K40F笔记本,显卡是GEFORCE 8400G,典型的显卡门,现在黑屏,电源指示灯亮,但屏幕无任何显示。

于是想自己做BGA试试,用850热风枪加热,第一次拆个彻底报废的主板,由于只用上加热,显卡上PCB有起泡现象,估计是受热不均造成的,另外这个显卡是打红胶的,显卡芯片下面四个角上也有半厘米宽的胶,拆的时候比较困难,热风枪开到400多度才拆下,同时焊盘有不少焊点脱落。
看网上不少做BGA的都是上下同时加热,但我手头只有一个850风枪,于是我在那块报废主板下面放了个电吹风进行下加热,然后拆了个南桥试了一下。
这个南桥是没打胶的,所以拆的还算顺利,热风枪只到380度左右就拆了下来,没出现PCB起泡和焊盘脱落现象。

接下来我就又用850风枪和电吹风上下一起加热再次拆黑屏板子上的8400,同样由于显卡下有胶,还是很难拆,也是到470度才拆下来,虽然主板和显卡PCB没有起泡变形,但主板焊盘有脱落,显卡上焊盘也掉了几个。下图是拆掉的显卡,四角明显有打的胶,所以拆的时候很困难。这种上胶方式是打胶还是灌胶,自己也不是太明白,反正我觉得不是点胶,显卡底下焊盘上都有很多胶啊。

下图是显卡和清洗过的主板焊盘,上面明显有些焊盘脱落了。本人是一个新手,第一次做BGA练习,想请教各位专家,拆打胶芯片怎样才能保证焊盘不掉?
还望各位专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这个封胶的 BGA都不是很好拆  还是弄个BGA的好

网友:
用BGA拆吧,,,,用风枪拆带黑胶的,估计你是第一个

网友:
不能用蛮力撬   最好你还是买个BGA吧

网友:
用细线补上去

网友:
热风炝温度太高了,而且加温时,板子局部温度难控制,还是上台BGA吧

网友:
第一次用风枪拆BGA芯片,用导线连从来没做过,也真不知如何做。

网友A:
买个BGA台吧,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BGA台吧,也不贵

自己不是专业搞维修的,修电脑只是业余安好。这个是我帮同事修笔记本退下来的主板,就是把两个人的坏机子拼成一个好机子,坏的配件就放在我这儿了,闲着没事就想练练BGA,没想到还是挺有难度的。

网友:
要是修机量大 还是搞个BGA的吧 迅维 的也不贵

这样的修法 修好所花的时间成本太多 同时风险太大

网友:
看来用风枪做打胶显卡还是很难得,对于像我这样的新手更是难上加难。大家再看看这个显卡边上的显存芯片,应该也是打红胶的吧。

网友:
要想学 自己买个BGA机器 又要效果好 又要省钱 BGA机器这个钱 是绝对不能省的!!

网友:
起泡应该是板子潮,水汽问题,拆BGA前得烘烤几个小时,温度120 就可以了,
还有楼主拆点胶的还是要BGA返修台拆,一步到位了

网友:
这样的修法 修好所花的时间成本太多 同时风险太大

网友:
如果没有BGA用一个大功率的小太阳电暖风也可以,前提用它把主板考的热热的,再用疯抢取桥,比较好取

网友:
先第一步  多放市场上卖的十块钱的普通焊油   用有铅焊的曲线  吧温度加起来,温度到锡球容了的时候不要停止,继续加热,四边用手术刀轻轻往起来翘一下,不要太狠了,自己把握,四边翘东了   一般就没问题  直接下来了  一般不会掉点的。

网友:
强,这个易丢点的

网友:
觉得是看板子的质量,有些板子怎么弄都没事,有些一下就掉点

网友:
你这是要颠覆大家的思维啊

网友:
号,学习嘻嘻嘻嘻嘻嘻嘻

网友:
楼主牛啊,遇上我肯定要上bga机了,这样拆下来想必那芯片也报废了。。。

网友:
我想问问各位,如果这种打胶显卡不拆下来重新植球,只是用风枪加焊一下是不是也行啊,起码不会掉点了。

网友:
其实有可能是他本来的点就有问题啊

网友:
在底下放一个大功率的电暖风,烤一会,然后疯抢伺候,会好很多

网友:
受热是匀呀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既然不是专业做维修的,也就无所谓了,做BGA这活还是留给专业的吧,

网友:
风枪摘是个技术活啊,难度也太大了

网友:
居然用风枪拆桥,买BGA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