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40

楼主(2015-01-18):
板号LA4103P 刚接手的时候,开机有一个光标在左上角不动,接着刷BIOS,刷完后,现在灰屏什么也不显示,再把原来的BIOS刷回去的时候,就不触发。重新把下载来的BIOS刷回去,现在灰屏。又找了几个BIOS刷上,有的不亮,最好的就这个刷上去还能灰屏。测量各个供电都正常,没有头绪了。求各位大仙给予指导。

网友:
换个BIOS芯片在刷刷啊 灰屏的时候外接没试试?这个是我用的 刷过好几台   不行你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