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笔记本开机显示HP标志

楼主(2015-01-18):
惠普笔记本开机显示HP标志,就是开机第一个界面卡死不动,下面有F9F10提示,但是摁了没反应,~ 内存 硬盘都从新插过,!电池 都拔了 恢复出厂设置也不行~~会不会是键盘坏了 我没备用的键盘 要怎么判断是键盘的原因!!求大神指点!!

网友:
意思就是卡LOGO不动?   外设能拔掉的都拔掉在看啊,拆了键盘接外接的试试,  看看USB接口有没有插坏的。

网友:
怀疑键盘就直接把键盘拔掉测试啊 如果跳过去了就可能是键盘有问题 报价 订货

网友:
外设一个个排除吧

网友:
外设拔掉  在试下

网友:
去掉键盘接个USB键盘基本就可以判定键盘有无问题了

网友:
去掉外设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