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P41T不跑码

楼主(2015-01-18):
测试所有供电正常,PCI槽子时钟1.6V正常,在IO脚位测得两个PG均有3.3V,P_VRMPWRGD也是正常的3.3V,在CD2的1脚测到,就不懂南桥的两个PG信号测试点再哪里了,求助各大神

网友:
小弟也不懂望大师来访回答。

网友A:
意思是现在复位没有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现在复位没有出来??

突然情况改变了,等了大概40秒那样,直接就出现D1代码然后不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突然情况改变了,等了大概40秒那样,直接就出现D1代码然后不动了

查系统总线和822排阻

网友:
刷BIOS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系统总线和822排阻

现在是一开始就有复位信号,但就是不跑码,40秒后就直接出现一个D1代码不动。

网友:
我从别的板子对调了真个BIOS芯片都不行,排除BIOS程序问题

网友:
刷BIOS 试试

网友:
貌似是有复位,,没跑码!!你找找类似不跑码的案例看看呗!!

网友:
桥有问题?

网友B:
是的,大神,给点建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大神,给点建议

   我也是小小白、。你换下io旁边的小822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小小白、。你换下io旁边的小822试试、。

供电都正常,所以不用考虑

网友:
南桥 如82801DB     你南桥后面是什么型号  AB  BB CB DB    在它的附近有几个电容是管理它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