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PHILIPS)]
飞利浦229C4Q显示smartlmage on off ,按钮用不了,程序坏了吗?

楼主(2015-01-18):
因为现按钮用不了,是不是程序坏了??我找不到程序啊。。。

网友A:
应该是程序的事儿!要不拆开把那个小容量的菜单rom清空一下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程序的事儿!要不拆开把那个小容量的菜单rom清空一下试试呢!

好的,我试试,谢谢

网友B:
这个好解决,屏幕清理演示功能开启了,长按住最左边的按建就取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解决,屏幕清理演示功能开启了,长按住最左边的按建就取消了。

按了没反应,按键没反应,也无法关机。。

网友B:
最左边按键,长按住9秒钟以上,等竖线消失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左边按键,长按住9秒钟以上,等竖线消失就好了。

试过了,按键都没反应。。。

网友:
你这个问题,我遇到过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7049-1-1.html

网友:
飞利浦的高亮功能,把它关了就可以了

网友:
像是要什么组合键解锁

网友:
按住菜单按钮(这是迈向电源按钮的左边),持续20秒,直到它在屏幕上显示“未锁定显示器控制”。

网友C(2020-11-30):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