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音喇叭烧了。如何看规格配回

楼主(2015-01-18):
因烧了高和中音喇叭,怎样依这对喇叭的规格配回高中音,拆了高中音喇叭没有写出规格
中音4.5吋, 高音4吋
这对喇叭最大承受功率80W ,3路音各自承受是多少W?
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A:
喇叭后面的磁铁上没有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喇叭后面的磁铁上没有写吗?

喇叭没有写.......

.

网友B:
上8欧的,音箱上面标的功率都是虚的,想声音好就上银笛的。

网友:
上8欧的,总功率不超80W就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8欧的,音箱上面标的功率都是虚的,想声音好就上银笛的。

谢谢指教
请问你指功率是虚是点解,
买对8欧 承受功率50W或80W高和中音喇叭装上可以吗?

网友C:
音箱最大承受功率是指音箱瞬间负荷能力,并不是指每个喇叭都承受这功率.如果这是无源分频音箱,可以参照低音喇叭的额定功率或大一点.也参照功放的最大输出功率.有可能10几W的喇叭足可以应付.同一功率喇叭,高音的易烧,因线细.阻抗要选8欧的,这与功放的阻抗匹配,如不匹配,不能充分利用功放的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音箱最大承受功率是指音箱瞬间负荷能力,并不是指每个喇叭都承受这功率.如果这是无源分频音箱,可以参照低音 ...

谢谢
想在淘宝买对中音喇叭更换,请问这个是中音喇叭吗?因佢写是中低音,适合吗?

网友:
不太合适.图中三个喇叭的音箱,分低、中、高音三分频,有两个分频点。中低音小口径喇叭可作中音或低音或中低音同用,在这音箱中是可以仅作中音,而作中高音则要分频器,中高频合一,但合一后高音部分力度不足。

网友C:
今晚拆了一对音箱,其中一对高音及中音已烧,高音是用喇叭可用起子拆开,线圈起止两霉断,是可以焊接修复的,而中音则要用墙纸也介开纸盆,修后要粘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晚拆了一对音箱,其中一对高音及中音已烧,高音是用喇叭可用起子拆开,线圈起止两霉断,是可以焊接修复的,而 ...

高音更换音圏较容易,而中音拆到這樣了,你看还有得救吗

网友C:
你的分成三大件,而我的分成五大件,基本是没有救的.是最大输入功率为50W,不失真功率为10W的喇叭.低音喇叭是10英寸,所标功率一样.一般功率是相同的,或高音喇叭功率要配高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分成三大件,而我的分成五大件,基本是没有救的.是最大输入功率为50W,不失真功率为10W的喇叭.低音喇叭是 ...

淘宝4.5吋中音很难找,5吋就很多
听人说很多人都用中低音代替中音

网友:
我只会看一下 ,阻抗和  功率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分成三大件,而我的分成五大件,基本是没有救的.是最大输入功率为50W,不失真功率为10W的喇叭.低音喇叭是 ...

请教图中高音音圈难找吗?
内径33mm,外径43mm

网友C:
不太合适,但可以代用,因分频器把高音及低音滤掉后送给中音喇叭,中(中低)音喇叭省去发低音的负担,对喇叭的寿命有利.如果不是发烧友,新购能安装上去的功率相当的一个中音(中低音)喇叭及一个高音喇叭就可以了.<无线电>杂志有银笛喇叭的邮购广告,一个名牌子,但我没有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太合适,但可以代用,因分频器把高音及低音滤掉后送给中音喇叭,中(中低)音喇叭省去发低音的负担,对喇叭的寿 ...

谢谢多次指教
中音和高音喇叭烧了,不修啦,买个新还化萛
这对音箱是先科,规格不高,买对平平地算了,
那个国内牌子可以?可以介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