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16-0833002显卡换了不显示问题

楼主(2015-01-18):
现在216-0833002是不是有程序,大家谁试过,换全新的都不能显示,换旧的都能正常,求解决

网友:
没听说过显卡还带程序的 。。。  你换一样的 不行就是芯片本身或者没做好啊 。

网友:
现在卖芯片的是超级无敌坑 估计买到打磨成002的了 或者是本身有问题的 卖芯片的是绝对不不会承认的!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新的可能是坏的或者没做好

网友:
显卡里哪来的程序

网友:
显卡不会有程序的吧!就怕那质量问题引起的

网友:
没听说过显卡还带程序的。

网友:
没听说谁换显卡还刷程序啊,是不是别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