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G 1.8V 不出来

楼主(2015-01-18):
1,2,15,16都有3.3v  阻止0.4K     精密电阻阻止正常   旁边的电容都正常    求大师指教     勿喷,小弟初来乍到

网友A:
7.8.9脚也要看看,还有那两个圈的R1 和R2反馈电阻也要看看,再看相连的信号是否有OPEN (断线)的可能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7.8.9脚也要看看,还有那两个圈的R1 和R2反馈电阻也要看看,再看相连的信号是否有OPEN (断线)的可能性

量过了   都正常      线路都是通的

网友:
这样的修法 修好所花的时间成本太多 同时风险太大

网友B:
1.8v后级转换有没有短路  没有就换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1.8v后级转换有没有短路  没有就换个芯片

没有啊   芯片换了2个   还是一样

网友C:
测13的电容升压有不?7,8外拉电阻正常不?后续相关供电是否短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测13的电容升压有不?7,8外拉电阻正常不?后续相关供电是否短路。

7,8脚外拉电阻阻止正常。12,13脚只有0.2v

网友E:
自举升压电路有问题  7,8,9都要仔细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自举升压电路有问题  7,8,9都要仔细查下

没有波波   万用表量的阻止正常

网友:
13脚0.2v 有点低吧  换个升压电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7,8脚外拉电阻阻止正常。12,13脚只有0.2v

那测外围的电容电阻是好的不,如是好的,后续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