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930G一半屏幕花

楼主(2015-01-18):
客户送来一机器,开不了机~~~拆机热风枪吹了下北桥和显卡,可以开机,屏幕花屏

一开始花四分之三左右,后慢慢变为一半左右,外接显示器正常,怀疑是屏幕问题~~不知道是不是正确

又有新状况,用热风枪吹花屏这一条,花屏会慢慢没有·~~等凉了后又花屏~~~~

补充内容 (2015-3-2 13:16):
是屏幕问题,热风枪吹屏幕,能好,冷了又这样

网友:
换个屏幕试试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A:
先量下接口的数据信号,没问题的话,再换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量下接口的数据信号,没问题的话,再换屏试试

没有波波

网友:
看看屏线和接口代换屏

网友:
屏幕坏了.毫无疑问

网友:
肯定是屏坏了

网友:
明显是屏坏了哦!

网友:
先外接 在换屏

网友:
肯定是屏坏了,有高手可以维修显示屏,这种估计飞线可以搞好,要看屏的模块类型

网友:
屏坏了  加焊一下上面的芯片  要小心哦

网友:
顶顶顶顶顶大大大

chinafixRookie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是屏的问题的几率很大

网友:
应该是屏幕坏了,换个屏试试。

网友:
我一ACER 的22寸LED显示器,也是如此,显示久了,下半个屏就花了,但是上半部分还是OK的!下半部分显示有一层纱布挡住了,慢慢的就白了,什么都看不见,我的是屏的问题

网友:
先换屏试试

网友:
定是屏坏了,有高手可以维修显示屏,这种估计飞线可以搞好,要看屏的模块类型

网友:
chinafixRookie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肯定是屏坏了 百分百

网友:
看的像屏坏了 换的试试 不过也不一定 现在显卡芯片坏的也不少 经常有外界正常 内屏显示不对的 换显卡才能好,加焊什么的没用

网友:
先换屏试试 再屏线 然后量信号

网友:
换显卡中吧

网友:
目测是屏挂了

网友:
直接换屏就OK了

网友:
可能楼主手上没有这屏幕换吧!

网友:
这个100%是屏问题

网友:
不用怀疑,换屏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