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70sg45主板故障求助

楼主(2015-01-18):
主板是V星870sg45
插上诊断卡跑码一直重复
00 d1 d3 c7,这个代码比较少见,有种说法是内存方面的问题因为有c7,还有说这个代码无意义。
当初按照第一个可能,我怀疑是主板的问题,换了一个970的主板,u还是羿龙x2 710.但是依旧不亮。内存插槽用万用表测了有1.5v,本来不觉得是内存条的问题,但是还是拿可用的内存条试了试依旧是跑这个代码。现在我怀疑是内存诊断卡的不兼容这个主板bios,跑的代码和内存方面没关系。本身回收的主板成色还是不错的,电容没鼓包,也没有烧糊的气味,更没有打孔飞线。那么如果跑的是无意义代码,用万用表检测主板故障该怎么做

网友:
到底是主板问题还是U的问题,又或者是测试卡的问题,都不知道你问的是什么问题?

你拿U换主板了还是点不亮,还在怀疑主板有问题?

网友A:
cpu坏了吧c7一般有时候是键盘鼠标电路造成的

网友:
什么板子??C7,,看看鼠标键盘的相关电路吧!!

网友:
换了一块板子还是不亮  板子是好的么

网友:
先测BIOS片选CS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坏了吧c7一般有时候是键盘鼠标电路造成的

cpu很容易烫手,怀疑是否短路击穿了,但是cpu外观又看不出来有,也没糊味

网友:
散装的AMD CPU爱坏

网友:
  我都绕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