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K4不开机

楼主(2015-01-18):
一台七喜K4 板号LA-4611P   经常烧坏PQ6 PQ8

现在待机电流0.097  不知那里出问题  待机电压3.3V 5V正常

网友:
电池快没电时 插适配器就烧的

网友A:
是不是控制级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控制级不稳定

芯片是BQ24751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控制级不稳定

七喜K4 LA-4611P

网友B:
换个充放电芯片!

网友:
不好 修哦很娜娜

网友:
楼主有没有测充电电压,充电反馈回路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充放电芯片!

换BQ4275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