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三星t220不开机,怎么修啊

楼主(2015-01-18):
电源板是好的,驱动板电压也正常,bios刷过,就是不能开机,不知道怎么修了
另外电源板的开关接口,3.3V有,Key1,Key2,什么的都没电

网友:
驱动板上,不只是3.3V电压,都要查

网友:
换驱动板试一试 确认一下是驱动板还是电源板问题

网友:
主板上没有1.8V,很好修的。

网友:
供电都满足没有?

网友:
换一个5V转3.3的 试试 1117啥的

网友:
驱动板问题吧??

网友:
驱动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