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之换完烧坏U11蓝屏维修

楼主(2015-01-18):
这个故障对大家来说不是什么难题那坏了修哪不就完了,其实大错特错,本人就是犯了难进入正题Y470客户说进系统蓝屏看到Y470心中一喜告诉客户D壳也需要换,不换修好还是坏,呵呵报价留机,客户走后马上拆机看到U11烧坏了取下换上装好MD蓝屏怎么回事难道显卡也烧坏了不可能呀,开始犯难 现在D壳换上了告诉客户明天来取机器怎么办怎么办 不行再换一个U11还是蓝屏 D壳换上了主板没有修出来怎么交代硬着头皮上想想是不是屏轴漏电呀 绝缘不好呀粘上绝缘胶带上电亮机OK了。
总结:U11坏了换上就OK了  想修好必须换D壳    换完还蓝屏D壳上的屏轴固定位置上贴一层绝缘的东西
看的好加加分 捧个场

鄙人,不才 + 5 赞一个!

网友A:
高明!很好的修机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明!很好的修机经验。

加个分吧!!!!!

网友B:
兄弟,修本必须得仔细呀,往下次多多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修本必须得仔细呀,往下次多多注意

本人小白一个给加分鼓励一下吧

网友C:
碰到蓝屏的都是直接搭一条线过去就好了,不知道屏轴还会引起蓝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碰到蓝屏的都是直接搭一条线过去就好了,不知道屏轴还会引起蓝屏????

他这个是屏轴上面有显存旁边有电容壳子有韧性一掀起屏就容易碰上显存旁的电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碰到蓝屏的都是直接搭一条线过去就好了,不知道屏轴还会引起蓝屏????

请问楼主这个主板的板号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这个主板的板号是多少

la-6884的!!!

网友:
我不是什么高手只是把自己的维修过程分享下  避免大家走弯路

网友:
向高手学习了  加点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这个主板的板号是多少

接的什么线啊
蓝屏接线就可以好

网友:
有图配合就更清晰了!原来的D壳为什么要换?

网友:
·因为它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这个是屏轴上面有显存旁边有电容壳子有韧性一掀起屏就容易碰上显存旁的电容

原来是这样的,有遇到过D壳坏的,只是粘好给客户的

网友:
向高手学习了 !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不过我 自己修的时候还是花了好多时间,

网友:
这个是个好经验啊。。。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是通病啊,没遇到过

网友:
学习了,呵呵,好经验

网友:
问下 u11的位置在哪?

网友:
这也行?有意思

网友(2018-04-01):
U11引起蓝屏是通病呀,不错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发现联想的机器都喜欢坏螺丝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