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显示 输入不支持

楼主(2015-01-18):
换了不同大小和牌子的显示器,都一样。这板子是神舟945  大板子,所以无集显。这个会不会跟独显有关系???   换的显示有显示:输入不支持的,还有超频的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问题就是没得显卡换啊

网友A:
这种问题我碰到过,不用管它过一会就好会了!

网友B:
如何是进入系统才这样,可能是分辨率设的过高,超过显示器显示范围。

网友C:
应该就是显卡的问题了!!没换的就买一张显卡!!

网友:
买个二手的吧

网友:
pe能进画面不?

网友D:
进系统这样还是LOGO之前这样, 如果是进系统这样说明你设的分辨率大了 要进入VGA 模式 改回来, 如果是LOGO之前 说明显卡可能有问题有显卡换了试试

网友E:
是你的屏分辨率出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我碰到过,不用管它过一会就好会了!

那我怎么用????

网友F:
开机就图片上的那样,显示的字样 一直跳动。无其他任何动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你的屏分辨率出错了、

就算是我屏幕分辨率问题。那我现在怎么弄?我按了自动调节,也换了会自动调节的显示器。涛声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系统这样还是LOGO之前这样, 如果是进系统这样说明你设的分辨率大了 要进入VGA 模式 改回来, 如果是LOGO ...

你说的后者跟我认为的一样,现在没独显,无法确定

网友F:
开机就那样,肯定不能进PE

网友:
没钱,而且我的目的是找到问题点,并尽可能的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就是显卡的问题了!!没换的就买一张显卡!!

若是显卡的问题,能给点思路修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何是进入系统才这样,可能是分辨率设的过高,超过显示器显示范围。

以前出现类似问题,我都是换个大点的显示器,然后就可以进桌面,然后调分辨率就OK,但是这次不OK

网友G:
显示器设置问题吧 有的显示器就那么几个分辨率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显示器设置问题吧 有的显示器就那么几个分辨率支持

显示器除了开关按键有反应 其他都没动静,不进桌面,我该如何处理?

网友H:
进入安全模式把分辩率跟刷新率调整正确喽。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开机就那样,肯定不能进PE

检查插头,有的里面针脚弯的、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检查插头,有的里面针脚弯的、折的。

这个没有,早看过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进入安全模式把分辩率跟刷新率调整正确喽。

我进不去安全模式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进不去安全模式啊

电脑启动时按住F8键不放!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开机就图片上的那样,显示的字样 一直跳动。无其他任何动静了

制式问题 不要用pal 换个制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脑启动时按住F8键不放!

我知道开机F8  进得去?

网友:
引用 网友I:
制式问题 不要用pal 换个制式试试

什么是制式? pal是什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I:
制式问题 不要用pal 换个制式试试

我同事有说是显卡驱动的问题

网友:
vga模式进入试试

网友J:
安全模式卸载显卡驱动。然后再进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同事有说是显卡驱动的问题

显卡驱动?这答案跟前面的分辨率  其实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J:
安全模式卸载显卡驱动。然后再进就可以了

笔记本,这样做,我常做,但是台式机,这做不了

网友:
有可能是视频接口的问题。换条高清的线就可以了。

网友:
进安全模式。改一下

网友:
显示器除了开关按键有反应 其他都没动静,不进桌面,我该如何处理?

网友:
分辨率的问题

网友:
换电源线和信号线试试

网友:
难道是信号处理有问题

网友:
没得显卡换??????搞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