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装硬盘加电不显

楼主(2015-01-18):
同行发来的G480说是不开机, 接可调电源加电,感觉是不过内存, 拔了外设拿橡皮擦了一下内存的金手指上电,电流一路小跑竟然亮了,心想这钱也太容易了,马上把硬盘光驱装上加电,我去。。。。又不亮了,看来钱没这么容易,老老实实拆吧。拆开发现,这同行的技术真不敢恭维,怎么修这么烂,打光驱的螺丝还把板子上的线也搞断了, 找来图纸发现+CHGRTC只有这么一个,没去任何地方。 (有知道这个是干嘛用的兄弟回复我一下),
但是拔了硬盘肯定亮机,说明主板是好的,先从软件入手,这个板子有俩BIOS。既然可以加电,那么刷个南桥的试试,刷完加电可以亮机,上硬盘开
机,哇哦,联想logo出现了。 技术一般写的不咋滴,勿喷。。。小经验希望可以帮到别人。附U5 BIOS。

网友:
描述的 有点模棱两可呀

网友:
需要继续观察才行。

网友:
什么打光驱的螺丝?

网友:
+CHGRTC 这个应该是给纽扣电池充电的

网友:
说到底 就是刷BIOS嘛 呵呵

网友:
为什么不把另一个BIOS也备份来。。。。。。。。。

网友:
bios的事情吗

网友A:
CHGRT   是充电的?但是你为啥要测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CHGRT   是充电的?但是你为啥要测这个

联想这种版型的机器 那里螺丝不对很容易把那里弄短线

网友:
下个bios试试

网友:
下个试试。

网友B:
硬盘引起不亮屏的少,,更何况是刷BIOS搞好的,,真的很少见

网友:
BIOS 引起上硬盘不显!!  还没碰到

网友C:
你搞个Rtc 电路出来搞什么没看懂

网友:
头一次见不认硬盘是bios的问题   长见识了 下次会注意

网友:
维修就的靠积累经验呀!!!!

网友:
想学习了,这跟biios有关系!G480估计快进入维修期了

网友(2015-03-06):
继续观察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CHGRT   是充电的?但是你为啥要测这个

我是不知道CHRGT是啥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搞个Rtc 电路出来搞什么没看懂

那边被上家打螺丝打穿板子了

网友D:
难道和断线没关系,是BIOS的问题???

网友:
今天遇到G580收不到无线信号

网友:
现在的机子真的动不动就得刷程序,程序坏的实在多呀!

网友:
哎,本本的BIOS太脆肉,容易受伤啊

网友:
发现BIOS引起的怪问题越来越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引起不亮屏的少,,更何况是刷BIOS搞好的,,真的很少见

插硬盘不亮机桥空焊的多!反复重启。拔掉硬盘就正常。

网友:
光驱位置的螺丝是一个2.5x6的白色螺丝,如果装成黑色的2.5x8的螺丝就会拧到主板上,造成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难道和断线没关系,是BIOS的问题???

断线那边是RTC电路充电的一个线断了,但是找不到地方连

网友:
没遇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