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11R{集显}8声报警

楼主(2015-01-18):
前几天一朋友拿一台DELL笔记本过来,开机一看8声报警心想是显卡,二话没说加焊显卡但是还是一样,屏接口+LCDVCC没信号!

zhufu7685 -5 很给力!

网友A:
一句话两句话 说不清楚

网友B:
把屏幕拆下来把屏线从新插下就好了 我遇到过

zhufu7685 -5 赞一个!

网友:
楼主都说是集显了。。 还加焊显卡无效。。  集显刷bios试下 啊

网友:
没检测到屏也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屏幕拆下来把屏线从新插下就好了 我遇到过

重新插过,屏线都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句话两句话 说不清楚

最后怎么弄好的呢?

网友C:
标题写着是集显,,又说加焊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标题写着是集显,,又说加焊显卡,,。。。

就是搞不好,抱着试试的心态!求帮助

网友:
刷bios试下

网友:
加焊南桥不行就换

网友:
屏    桥  就这两个玩意   看看辅助供电

网友:
看看屏线盒屏吧

网友D:
m系列的北桥的问题居多啊

网友E:
楼主 说错了吧  既然是集显,还有显卡嘛? 应该是北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 说错了吧  既然是集显,还有显卡嘛? 应该是北桥吧。

搞定了 是屏线和主板接口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m系列的北桥的问题居多啊

搞好了 是屏线和主板接口问题

网友:
好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