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800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5-01-18):
板号:TE1    集显(GM965芯片组)
故障:不跑码 电流0.9 无跳变
直奔主题.电流0.9无明显跳变.上内存假负载 测内存的SMBUS.有电压.无波形. 分析应该是没跑码 .不跑码可以测CPU有没发出ADS# 如果没有发出此信号,可以直接按时序来修. 用波波测ADS#发现无电压无波形.上CPU假负载 测CPU条件有没有满足 PG 1.05V 核心供电 1.5V 时钟 0.4V左右. 复位0V (问题找到了)打值200多.说明无短路,开路.CPU的复位是北桥条件满足后发给CPU的

接下来查北桥的供电.(REF.COMP) 时钟.复位.PWROK.全部正常.既然北桥条件都满足.却不出去CPURST#.看来该到换桥的时候了.换一块GM965.很伤心.故障还是一样.没思路了.上万能的基地论坛看看有没有什么发现..有人说CPU没有复位南桥问题也有可能造成.心想南桥都已经发出全板复位了.还跟南桥有关系?不管怎么样,还是先测测南桥的各个供电吧. 在测到南桥背后的个0欧电阻的时候发现情况了.一边1.05V.一边0.5V.惊喜啊!打值发现是0.005拆掉后更换一个0欧电阻.这下电压正常了,看电流也刷刷上去了.个人猜测.北桥要发出CPU复位需要南桥这个1.05V的供电模块正常才能发出!

总结:南桥1.05V核心供电模块电压不正常导致北桥不发出CPU复位!
修得很曲折.总结只有一句话.写贴很花时间,觉得有营养.就加点分吧!

网友:
楼主分析太好了 有图有真相

网友:
东芝的有这个毛病 O欧电阻坏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
不错 思路清晰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赞一个

网友:
南桥的dmi模块供电不足,没有把平台复位发给北桥

网友:
没遇到过   学习了  下次遇到一定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