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AMSUNG)]
求助三星UA55EH6000R液电视不开机

楼主(2015-01-18):
三星UA55EH6000R液电视不开机,指示灯亮,一闪一闪,按开机能听到开机声,无图像无背光,求思路

网友:
哈哈 有声音没图像 那就是 无图像无背光 查高压工作条件

网友:
无图像无背光主查驱动板,如果驱动板不工作,肯定不会出图像,也不会出声音;如果有声音就可能是高压板或是背光问题。

网友:
指示灯亮,一闪一闪说明机器有故障了,无图像无背光重点查背光电路。

网友:
手电透过屏能看到图像不

网友:
从主板断开电源线。
然后开机。如果背光。可以将其主板故障。

网友A:
把主板和逻辑板的排线拆掉就有背光,

网友:
哪里有短路?

网友:
按照楼主的说法,应该就是有背光是灰屏,这样的问题应该查逻辑板那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主板和逻辑板的排线拆掉就有背光,

主板逻辑板和线拆除,有背光。
这意味着,压盘是不错的。
您需要更换主板。

请上传照片的主板。

网友:
先刷程序,不行就是电源板坏了。

网友:
供电不足,有可能是电容失容造成的,带不起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