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求大神指教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5-01-18):
开机一切正常 就是屏幕上有条4-5厘米宽的粉红色亮带 望大神能指教下 小弟感激不尽
问题

网友:
很可能是屏问题哦,要压排线

网友:
楼主不像搞维修的吧 送修

网友:
多半是屏坏了

网友:
指定是屏坏了

网友:
屏扔了吧。

网友:
这个4-5厘米宽的粉红色亮带 不随着图像变化而变化吧?屏坏了。

网友:
先刷个MCU程序试试。

网友:
这个现象我好像看到过基地的踏雪寻梅有发表过的·········你试着看去授授他的帖子看看

网友:
可能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