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29 跑码掉电

楼主(2015-01-18):
主板型号是V星MS-7529,上电跑码,但马上掉电,拔掉小4P就不掉电,刚开始怀疑是CPU供电问题,但查不出有哪里短路,就先按时序,先查内存供电正常,再查桥供电时,发现桥供电跳变,刚上电1.5V,然后就变为0.5左右跳变,问题找到了

U16控制,8脚供电正常,3脚不正常,3脚 是由U11产生

U11的1脚3.3V正常,3脚EN不正常,信号USB_DRV 还有跳变,查3脚
、3脚连接U17的8脚,但实际板上U17是空的、
,还分别接USB的后置和前置接口的4个8脚芯片U8 U10 U22 U24的5脚,不知道是哪个有问题,先把后置的U8和U10拆了,上电跑码不掉电了,停在C7,这个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中间还换过U16和U11,其实就是USB的问题,走了点弯路,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USB供电问题

网友A:
U8和U10拆了这里其实也可以飞线直连这两个芯片1 2和7 8 引脚对应焊盘位置来解决故障。

网友B:
不知这个USB_DRV 信号是哪个发出来的?楼主的思路还是很清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U8和U10拆了这里其实也可以飞线直连这两个芯片1 2和7 8 引脚对应焊盘位置来解决故障。

1脚和78脚可以连,2脚是5VSB不能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1脚和78脚可以连,2脚是5VSB不能连吧

多谢提醒,2脚5VSB的确是不能连的,因为这个电压在工作时候电流值偏小容易引起带不动USB接口负载设备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这个USB_DRV 信号是哪个发出来的?楼主的思路还是很清晰的。

应该是南桥发给U8芯片的,再由这个8脚芯片5脚发送到U11 本身3脚提供高电平开启信号工作的。

网友:
V星的板usb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