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5E不上电维修,另带参考图纸!!!

楼主(2015-01-18):
一台联想B475E,AMD集显,待机0.00,按开关电流跑到0.03马上掉电!!!!
拆机测量没有3/5V,按开关后3.5V才出来的,但是除了3.5V其它电压都没有出来,这种情况的话一般都是南桥的工作条件不满足而造成无法发出信号去开启后续的供电。。
上论坛找图纸,结果没有,淘宝找也没有。。。这就不好玩了,后来找了份独显的图纸,凑合着用吧!!!图纸一会送上
打开参考图纸看了下时序图

当南桥的工作条件正常收到EC发出的PWRBTN#后才会发出S3和S4去开启内存供电之类的。。。
图纸上找到内存供电芯片的开启脚,看了下板子,坑爹,芯片不一样,板子上标着是J7 EB的芯片(图纸上什么芯片想不起来了,毕竟是修好了客户拿走后才写的贴),直接找到J7 EN芯片的质料,7脚是内存供电的开启脚,实测0V,证明了南桥确实没有发出S3/S4信号。。。
在找EC看是否发出PWRBTN#(参考图纸EC芯片跟板上的EC型号不一样,不过脚位是一样的),测EC93脚,触发瞬间3.3V,20脚RSMRST#也有3.3V,证明EC这边也正常,跟猜想的一样,要么南桥有问题,要么工作条件不对!!!想查下南桥的RTC电路,供电,结果图纸上标的都不一样,没办法去一一的查,只好直接上BGA干桥了,焊好BGA后插电,自动触发0.6不动,把内存插上后电流直接0.6--0.7--0.78亮机,·······

网友:
BGA干的是南桥吧

网友A:
该机南桥空焊实属少见!

网友:
修好就是硬道理

网友B:
这机器3 5 v芯片不是容易坏吗  没碰到南桥的

网友:
学习了,其实挺多跟桥有关的!

网友C:
可能更多的修会选择换桥

图纸是首发 ?加分

网友:
这种单桥的AMD机器桥容易出问题

网友:
就一个桥加一个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机南桥空焊实属少见!

应该以后会很多,风扇没有给它散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3 5 v芯片不是容易坏吗  没碰到南桥的

我第一次碰到这机器呢!!!3 5V是触发后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更多的修会选择换桥

图纸是首发 ?加分

帮同行修的,要是个换桥有唧唧歪歪了!!谢谢加分哈

网友:
转换电压出问题了

网友:
你就不怕吧AMD的桥烤坏了吗

网友:
bga做下南桥

网友:
b475e  桥上没有散热,好以后维修量会慢慢多起来的,赚钱的机会来了

网友D:
这种单桥amd的时序有点怪异,很那琢磨

网友:
只好直接上BGA干桥了,焊好BGA后插电  是南桥坏了 换桥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单桥amd的时序有点怪异,很那琢磨

所以没有图纸的话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