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无待机一例,奉献给新手,老鸟飘过。。。

楼主(2015-01-18):
机器联想Y460,无待机,初步测试各个供电点无短路,待机芯片MAX17020ETJ。PL5无3.3V,PL7无5V,对地没短路,打开图纸看17020工作条件
,,,6脚供电,0.6V,原来没供电,芯片肯定不工作了,发现供电是VIN经过PR150分压后得到的,PR150测量没坏VIN也只有0.6V左右,VIN对地也没短路,继续看图。
。。不知道是充电芯片ISL88731A控制PQ5,后出来的。。还是VA2经过PQ53和PQ55的导通得来的,我对电路也是一知半解,我是直接找PQ55这条线路后修好的。VA2就是适配器电源,PQ55是N沟道肠管,S级有19v的高电平了,G级也有19V的高电平了,按道理应该D级导通才对的,可是D级就是没有电压,也就是VIN没电压,在图上看到个ACOK的控制信号过PR57和PQ15还有个PR56后给PQ55的控制角的。中间零件测试都没坏,ACOK没电压,继续找ACOK是来源
。。。原来是ISL88731A的13脚发出来的,查此IC的工作条件吧,2脚ACIN供电直接 无。由VA进过PR208分压得的,VA就是电源电压,电阻没坏,测试后才发现,原来芯片对地有起轻微短路,去掉电容PC163还是一样,拆掉ISL88731A后不短路了,电压也出来了,电阻这头有3V多呢,直接换了这充电芯片,待机电压也出来了。开机正常,到处维修结束。写的啰嗦,见谅

网友:
用上了,谢谢

zhufu7685 -5 山寨

网友A:
看的有点吃力!图跟讲述的根本对不上啊!“PQ55是N沟道肠管,S级有19v的高电平了,G级也有19V的高电平了,按道理应该D级导通才对的”这句就不对啊,G、S极都是19V,管子怎能导通呢?

网友:
焊工有待提高 三极管和电容电阻有点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的有点吃力!图跟讲述的根本对不上啊!“PQ55是N沟道肠管,S级有19v的高电平了,G级也有19V的高电平了, ...

严重同意,就是因为88731芯片损坏导致PQ55控制极没经过分压直接就是19V所以截止,VIN自然就没电过来,把问题搞复杂了

网友:
楼主思路还不错,不过是我的话,最开始没待机的时候就直接先测公共点,而不是先测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B:
楼主理论有待加强,看得我一头雾水,我也是新手,我来分析一下,首先你这是由于充电IC挂了引起的公共点Vin无电压,PQ55是P沟道场管低电平导通,受控于NPN型PQ15,而PQ15受控于ACOK高来自充电IC,此时PQ55不导通重点查充电IC,说一下P沟道的PQ53为电池的隔离管当拔掉电源用电池供电时,PQ53内部流过虚电通过PR221,PR220分压自动导通,形成实电VIN,至于ACOK那就看图慢慢找。

网友:
分析的不错,值得新手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理论有待加强,看得我一头雾水,我也是新手,我来分析一下,首先你这是由于充电IC挂了引起的公共点Vin ...

谢谢指教,你的回复让我茅塞顿开。

网友:
他说的都是错的。理论都不对了。还对你什么帮助啊,你纯属灌水的

网友:
楼主。有没有搞错了、G级何来的19V电压

网友:
楼主写的故障分析,我看半天才明白过来,是啊主供电都没的,肯定的查公共电啊,应该想到保隔电路,绕一大圈。

网友:
直接测试VIN公共点测试待机芯片条件

网友:
思路 很清晰啊!

网友:
楼主的习惯不好!应该先看公共电再去看其他地

网友:
压力好大,图看不懂啊

网友:
楼主的思路非常清晰 焊接技术也很高

网友:
时序走的很详细。。学习

网友:
这种保护隔离不过.虽然查到最后是充电芯片,但过程也是一步一步来的,肯定要费点时间……

网友:
呵呵,你也是个灌水的

网友:
小白来学习的

网友:
根据LZ的描述分析,VA经PR208跟PR207分压供给ISL88731A第二脚,芯片开漏输出3.3--5V的AC_OK(多少V具体要看芯片数据手册)然后就是你说的产生Vin的条件:   PQ55要想第5脚输出VIN,首先ACOK信号过PR57和PR56后给PQ55的控制脚的(PQ55明明是P沟道)接着ACOK到达PQ12的B极(PNP三极管)1-3脚导通,VA2加到PQ53的G极,PQ53是P沟道,高电平截止。这时候PQ55完全导通,输出Vin。理论不过关,不知道对不对,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没有主供电,首测公共点吧

网友:
值得学习。这个技术。绝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