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5A97 LE R2.0

楼主(2015-01-18):
    通电无显示,CPU电压有1.0多V,南北桥供电也正常,BIOS刷过了,现在无从下手,求高手指点

网友:
有点位图吗

网友:
外接屏看显示不

网友:
你测量的就是供电、还有多的是信号你不测量、

网友A:
楼主提供的信息太少了点吧!内存供电呢?按供电,时钟,复位三步骤修机。

网友:
时钟,复位电压正常吗…?

网友:
通电无显示  是什么意思  是不跑码啊 还是 显示器没显示啊?好模糊

网友:
  我也有快啊、不跑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提供的信息太少了点吧!内存供电呢?按供电,时钟,复位三步骤修机。

肯定不跑马呀、供电应该都有

网友:
桥不容易坏的  这个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