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 朋友 酷比s1 两脚送话器改四角送话器

楼主(2015-01-18):
前些天的事情了,朋友酷比s1电话送话器坏了,离我有点远 ,就找了个手机店维修送话器,结果没有修好,回来给我说帮助看看,抹不开只有看看了,迅速拆开到 送话器(4脚送话器)手头没有,没有办法直接用两脚改装加4.7K电阻上拉,简装测试发现依然没有声音,打开万用表 直接断电 测试 4脚麦克的脚位 1脚供电阻值感觉ok 2脚音频对地测试ok 3 4 GND  没有问题 , 就上电测试, 1 vcc、3 GND4GND 测试正常  发现 2脚 不正常 去掉4.7K电阻 测试输入发现 万恶的手机店在排线上动了手脚没有办法 刮开排线 本想接线发现0.02mm后的排线没有办法 直接在板子上接线到麦克输入 ok  虽小问题 但是测试麻烦。

网友A:
两脚送话器跟四角送话器有什么区别吗?是不是两脚送话器需要外接上拉电阻,而四角送话器已在内部集成了上拉电阻呢?

网友B:
最终是不是不要那个4.7K的上拉电阻也可以?

网友:
这修的不错,以后有货也修修看

网友:
最终还是需要4.7k电阻上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脚送话器跟四角送话器有什么区别吗?是不是两脚送话器需要外接上拉电阻,而四角送话器已在内部集成了上拉 ...

我认为是的 我测试了后来 四角麦克   vcc 麦克输入之间是有阻值德 多大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终是不是不要那个4.7K的上拉电阻也可以?

这个必须回复 上啦是必须的 不然  输入是信号  上拉后就可以给在麦克说话时 有高低反应

网友:
改两脚送话器,我经常加一个1K的电阻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