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y460进系统pe都死机

楼主(2015-01-18):
    今天店里来了一台lenovoy460独显笔记本。。。一进系统就死机。。进pe也死。鼠标什么的都动不了。也装不了系统。cpu    内存都换了。BIOS也刷了还是一样。桥也重做了。还是死机。有时开机电流到1.06左右。求大神帮忙分析下是哪里的问题。不胜感激。。。。。。。

网友:
我搞了很多都是显卡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南桥的可能大

网友:
没记错的话就是无线网卡下面那个芯片

网友:
好像又是显卡的问题啊

网友:
最小化系统看进PE还死机吗?怀疑硬盘问题。

网友:
把显卡驱动卸了(或者自己装个系统试试)  再看看   还有Y460 的屏轴容易断   有时会把显存旁边的电阻电容弄坏  自己再检查一下  不行的话估计要干显卡或显存咯

网友:
你试试光在BIOS死机不死机,   压下南桥,换个硬盘

网友:
搞了几台有显卡问题的。

网友:
BIOS 也有可能的

网友:
不装硬盘也一样死机。换了桥。刷了BIOS还是一样,拆了网卡。换了 cpu。内存。还是一样。就差没动显卡了。

网友:
在bios 里不死。电压1.05的时候。测了没显卡开启信号。是显卡问题吗。但是显卡是桥发出来的啊。搞不明白。看电压也不应该是显卡啊。求指教。

网友:
说错了。BIOS里等一会也死的,不是马上死。

网友:
网卡下面那个芯片啊

网友:
楼主的搞好了没有,我的换了显卡一样死机,用一会

网友:
要么 显卡 要么CPU

网友:
换个CPU 试一下!

网友:
这显卡不便宜, 仁兄三思。

网友:
南桥或硬盘

网友:
显卡、CPU 、BIOS

网友:
换个CPU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