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电路的上管的控制脚和输出脚短路

楼主(2015-01-18):
如题 经常遇到这种故障 有的换了芯片就好了 现在手上有个E430的主板 不出CPU电压 测量发现CPU的上管控制脚和输出脚阻止只有1 三组上下管都这样 换了个供电芯片 当时阻止对了 通电以后 又回到解放前 ······求高手赐教

网友:
几组上下管和芯片一起换掉,试试

网友:
上下管全换掉啊

网友A:
那是正常的 你把所有的取下来 再焊上去阻值又回正常的 通电 阻值没有了 有一种管子就是这样的 。不用纠结这里 查其它工作条件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是正常的 你把所有的取下来 再焊上去阻值又回正常的 通电 阻值没有了 有一种管子就是这样的 。不用纠结这 ...

现在的情况是 换了3个上管马上就能亮机 过一会 又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情况是 换了3个上管马上就能亮机 过一会 又不行了

不亮的时候却条件啊  要么就是CPU滤波电容 要么就是CPU供电芯片缺条件。  你换了3个能亮机多半是那个位置吹热了

网友:
CPU供电芯片查一下条件,如全换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