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东芝L510

楼主(2015-01-18):
       废话不说、直奔主题。

      刚到店里。老板娘直接拿过来一台东芝L510说是不开机。 可调电源电流到0.22  心里有数了,拆机。

   版号:6050A2303101.拆机发现NEC电容被改过。不过不管,与本次维修不牵扯。

既然是0.23 那么就一定没有CPU供电。  我们从cpu供电往前查。
这时候我们不确定VCORE前面的供电都完全完全正常。  这时候我们直接查vcoreEN

通过测量 VCORE_EN0V找到了线索了。顺藤摸瓜继续查VCORE_EN的来源

这里可以看到。只要SLP_S3#不为低。并且VCCP_PG为高。那么这个EN就为高。通过测量。SLP_S3#VCCP_PG都为低。这时候就面临选择了。这时候一看VCC_PG是一个PG它就一个来源。一个去处。查它比较简单,就先查它来源。

这里直接测量第六脚。发现还是低电平。对地值500+。 正常。查它的ENslp_s3#-5r)。经过测量。还是为低。  这时候一看。心凉了半截。最后还是回到SLP_S3#。眼睛一瞄EN脚有一个电阻,通过测量电阻另一端有5V,而连接芯片这一端为0, 哈哈  。接下来对地打值EN脚,发现对地值28.总算把你揪出来了,应该是芯片坏,找了一个51117换上。上电亮机OK。自己装好。

请各位大神勿喷,第一次发帖。请多多指教。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A:
很好,可惜后面部分的图你也要发出来啊

网友B:
给力  楼主思路不错  这都给秒杀了

网友C:
楼主思路不错  这都给秒杀了

网友D:
楼主修的好,图纸也上传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修的好,图纸也上传呗!!

这个论坛上有

网友:
机型是PG10MG的板子吧,以前常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思路不错  这都给秒杀了

主要是没有示波器。。。是修完写的帖子  也不怎么完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力  楼主思路不错  这都给秒杀了

也被芯片的脚位忽悠了 这个芯片脚位有点特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可惜后面部分的图你也要发出来啊

  图太多了。。。直接就口述了 。。还得去转换格式才能发。。。麻烦

网友:
做维修最重要的不就是思路么

网友:
这不是小短路的,直接用手摸即可,若发烫则坏

网友:
请问TPS51117是哪个供电的芯片

网友E:
三位的电流表现在有的本本看不到

网友F:
只要细心  技术活越来越好的

网友:
还是给予好评。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啊!理论基础扎实。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三位的电流表现在有的本本看不到

现在还是修一些老本本哦   新的本本硬盘居然是内存那种插入样子的。。看着就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只要细心  技术活越来越好的

恩恩  细心是很重要。。粗心大意吃了不少亏

网友:
顺藤摸瓜强

网友:
思路清晰  不错给加分了

网友G:
0.23A不掉电吗?楼主说的那种硬盘是什么硬盘。

网友H:
楼主维修在哪里学的

网友:
你这是秒杀啊,思路这么清晰

网友I:
楼主技术不错啊,算得上是秒杀了,要求老板加工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请教楼主:触发后,电流上到0.5~0.9左右不动,主要考虑故障范围在哪里?

按照时序的话内存桥总线三大供电按顺序查一下

网友:
都是经验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0.23A不掉电吗?楼主说的那种硬盘是什么硬盘。

固态硬盘。 根内存一样   超极本用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楼主技术不错啊,算得上是秒杀了,要求老板加工资吧

本人目前拿着老板的1000大洋。。。哈哈

网友:
思路很好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维修在哪里学的

讯维培训的,

网友:
  哪有顺瓜摸藤强悍、、。。 嘿嘿

网友:
当二路信号要选择时,选简单的信号,是这个理,经验老道了

网友:
必须顶起,思路清晰

网友:
思路好  分析的蛮好的

网友:
很果断的思路。

网友:
51117遇过很多坏的

网友:
这机 修的相当顺啊  修机思路很清晰

网友:
够细心的   不错

网友:
嗯思路很好,芯片坏

网友:
这个en 信号可以这么找出来,真是很佩服呀

网友:
修的有条有理 厉害

网友:
好经验 收藏了

网友:
真的很有用    谢谢

网友:
恩恩 这个芯片是比较容易坏

网友L:
真细心的人呀,主要是不挣钱

网友:
引用 网友L:
真细心的人呀,主要是不挣钱

这个行业确实不怎么挣钱了    不过嘛  就是养家糊口

网友:
厉害啊,思路清晰,完全符合维修记录高手。。

网友M:
理论基础不错  思路比较好  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M:
理论基础不错  思路比较好  加油

一定,说实话很喜欢维修

网友:
不错 o~~楼主~~~顺藤摸瓜 ~~有图有字看起来就是易懂

网友I:
引用 网友K:
本人目前拿着老板的1000大洋。。。哈哈

学了多久啊,拿1000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I:
学了多久啊,拿1000大洋

刚来店里两个月 讯维毕业实习

网友:
哈哈  大电容   今天我也修一台

网友:
这机现修的很少了

网友:
细致,电路分析分到位,佩服。待机电流是不是偏大

网友:
楼主厉害   理论很好

网友N:
这机子上次碰到一个,改了电容,开始没问题,测试中多次开关机之后出现了偶尔开机不了的情况,加焊显存后又正常了几个小时,过一段时间还是不行,后来客户急着要拿走,也就不了了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机子上次碰到一个,改了电容,开始没问题,测试中多次开关机之后出现了偶尔开机不了的情况,加焊显存后又 ...

到底啥问题明白没。。。

网友:
桥供电芯片的PG那应该桥也没供电吧……咋修起CPU电路了……

网友:
这么简单还发出来干什么

网友:
没看到你的帖子,51117没猜错应该是内存供电,开启信号是SLP_S5,怎么看你的帖子一会S3一会S5,还有你那待机是除非电流到0.2几还是插电0.2几?

网友:
我们都在学习中~~~~

网友:
新手也不错啊,一次搞定啊

网友:
楼主的思路不错,就是图纸没怎么看明白

网友:
跟我今天修的板差不多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呀,以后注意下这里

网友:
没SLP_S3 前面的供电都正常了?

网友:
哦,。。有电阻不好意思没看图纸

网友:
所以 电容是一修的人换了,换了不开机就放弃了!!

网友:
很是经典   下次遇到就好修了

网友:
不错,很好的参考

网友:
楼主这个坏的芯片就是3v5v待机芯片吗?我是小白请别见笑哈

网友:
电阻无穷大,或者断路。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值得学习!赞个!不过请问楼主你测量51117第一脚EN前面的电阻是零欧的怎么会是电阻前面有电压 后面没有呢?这只能说明阻值增大了  如果第一脚短路的话 那是不是应该那电阻前后都会短的吧!    求解???

网友:
嗯,不光要有过硬的技术,还要心细认真!!!

网友:
51117太好坏了     才开始采用的电路   老是坏这个

网友:
经验分享太重要了 哈哈

网友O:
我修过一个一模一样的机器,故障也是一模一样,曾经想把这个案例发出来着,后来就给忘了,不过楼主的思路比我清晰多了。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多

网友P:
上次遇到一个屏的问题   把显卡搞了

网友:
调理很清楚,没有浪费时间

网友:
这个芯片脚位有点特殊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修过一个一模一样的机器,故障也是一模一样,曾经想把这个案例发出来着,后来就给忘了,不过楼主的思路比 ...

有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P:
上次遇到一个屏的问题   把显卡搞了

误判对于维修来说   是正常的

网友:
还行啊,蛮熟练的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直接照着时序跑。

网友:
加油哦   看着你们都是迅维出来的哦,弱弱的问下  初中生学这个吃力不?

网友:
cpu供电的en出来了就代表前面的电正常了吗

网友:
后面图发出来更好

网友:
一会翻开笔记看一下一会翻开笔记看一下一会翻开笔记看一下

网友:
看着简单,做起来难

网友:
XCSFCVBFSDAD NDXZVBFDSAVB DSXXVDBDS

句容诚信电脑 -8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恩恩 。师兄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又是一 位大师呀

网友:
好,必须加分!

句容诚信电脑 -6 我让你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好意思。。传图的时候传错了   这个板上面两个51117

哦  呵呵   我说的那, 思路挺好的,我这还在努力那

网友:
楼主的思路还是很清晰的,电路基础很好

网友:
这贴发出来对学看图纸很有帮助,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啊!理论基础扎实。佩服

网友:
膜拜 膜拜

网友:
思路很清晰啊,我修板的思路都是很乱的,不怎么会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