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E535 电流1.2左右,不显

楼主(2015-01-18):
同行2修机,不触发,待机0.008,。拆机 发现动过BIOS 。没管他,测没待机电压,测隔离点只有14V.
修好隔离。通电测试,傻眼了,电流直接到1.2,没跳变,刷了几个SB BIOS.无果。有无内存都一样。
怀疑
是CPU没过呢?AMD A8 4500M       这cpu坏的多吗?
还是哪位师傅给点高见。

网友:
给给思路吧,哥哥们

网友:
加焊北桥!

网友:
AMD APU 电流跑1.2A,大部分北桥虚焊或坏得多,最后是CPU。

网友:
所有供电都有出来吗?

网友:
所有供电都有,CPU vcore 0.8

网友:
没有CPU测试,北桥又灌胶,没辙了,高手出点主意啊?

网友:
这机器建议楼主还是不修最好,因为这桥真心不好修,特别是独显的,会亮机后可能还会不认独显,很蛋疼的,反正说不来的蛋疼,,。。。。

网友:
可修上了,bios 6脚,时钟信号有个0欧电阻北上家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