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也有钱任性一把(weller wx2受伤记)

楼主(2015-01-18):
前几天闲来无事,在weller官网下了一个新版固件,结果手头没有U盘,拿了一个读卡器+TF卡充当U盘更新固件。
以前的20秒等待,变成了漫长的20分钟,还是没有反应,只能抱着试试的态度,重启。。。白屏ing.....

没办法,各种找资料,没有相关文章,跟德国、美国、中国的weller均发去e-mail,暂时都没得到回复。
国外倒是有底层刷固件的程序,可手头无配套数据线,拆开研究一下,主板上有个ADM3251e,索性做了一个串口线,连接一个PL2303。

数据是可以读到,但发现,问题主板与触摸屏接排线接口里有个焊滴,连焊两个针脚,主板翘翘了。很奇怪为何能进到这个位置?
怎么进去的?weller维修黑,没办法,任性吧。1700花花打水漂。。。

送修5日,终于回来,特发帖纪念,没有WXMP的日子真心不好过,Pace的手柄实在太慢了。30秒到不了380度,WX2只需要3秒。

网友:
呵呵,其实真挺无语的,怎么会在那出现。。。还有,维修完了,德国佬也回复了

Jerry,

       Please handle it

Best Regards

Michael Ke

Weller national sales manager

Mobile phone: 13826958698

哎,真心慢啊,无语。。。。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高端玩意

网友A:
这么高端武器!中文应该怎么叫?

网友:
杰里,

       请处理一下

最好的问候

迈克尔·柯

韦勒全国销售经理

手机: 13826958698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高端武器!中文应该怎么叫?

威乐(中国)吧。。。不知道字对不

网友:
可别这么说,有用、能帮助赚钱的、用得上的工具,才是好工具。

网友:
这么贵的电烙铁要修多少台笔记本才能赚回来,我还是用百来块钱的满足了

网友:
二手白光的也不错

网友B:
这焊台新的要多少钱??搞维修要风枪好一点,还是铬铁好一点(如果只能二选一的话)

网友:
楼主真任性,好一点的白光焊台也够用了,这个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焊台新的要多少钱??搞维修要风枪好一点,还是铬铁好一点(如果只能二选一的话)

两种都要具备缺一不可

网友:
weller 做不做风枪,,风枪和白光的比如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焊台新的要多少钱??搞维修要风枪好一点,还是铬铁好一点(如果只能二选一的话)

新的一套带双柄,7000左右。WX2是纯焊,没有吹吸功能,我反正有Pace一套,吹、吸、焊、镊都有了。WXD2是带吸,WXA2是带吹,要想都要。。WR3000,三通道,一套将近2w。

网友:
看了下面的回复,才看出看出来是个电烙铁,看起来很高档的样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新的一套带双柄,7000左右。WX2是纯焊,没有吹吸功能,我反正有Pace一套,吹、吸、焊、镊都有了。WXD2是 ...

LZ我在淘宝看了,WX2有2020和2021 两者有什么区别?还有焊笔功率一个是120W,一个是55W。。。焊笔功率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我在淘宝看了,WX2有2020和2021 两者有什么区别?还有焊笔功率一个是120W,一个是55W。。。焊笔功率是 ...

抱歉,这两天出门了,WX2是有两个套装卖,一套是双笔 两支WXP120 都是120w的。一套是一个WXMP(55w最大,但是必须特殊型号头,正常40W,但是秒热,我使用最高的)+电热夹WXMT(双40W夹头,贴片、上芯片特好用,也是秒热)所以说2021套才是明智选择。双WXP120适合两个同时工作的流水作业,适合工厂。

网友:
高大上呀 不知道啥用处

网友:
土豪的焊台

网友:
高大上的工具啊。
我用的是二手的白光。

网友:
好工具,干活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