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转一下就停 在线等回复

楼主(2015-01-18):
电源转一下就停   启动的时候输出都正常 就是不能挂负载   挂负载的话变压器就交换  就停机

网友:
请问高手们  这是哪里的问题    短接绿黑线   可以一直启动 电压都正常       就是不能挂负载

网友:
电源IC,电容换了吧

网友:
电容都卸下量了一遍  都没坏

网友:
电源IC  也有关系吗 ?   现在启动  待机电压  啥啥的都正常  就是挂负载 就停机   变压器叫唤

网友:
电源可能是过流误保护了。

网友:
那怎么弄  从哪下手

网友A:
我是新手  谁能教教我吗     告诉我QQ我加你好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新手  谁能教教我吗     告诉我QQ我加你好吗    谢谢

电容的容量够吗

网友:
13007  50V电容 负载电阻

网友:
查一查电流反馈电阻看看。

网友:
此问题可能的故障原因太多了,从高压侧到到变换到输出整流都有可能的,pwm供电或ic不良同样可能出现此问题,建议楼主先通查下。

网友:
13007坏了的话  也能启动吗?

网友:
我查查去    等我取电源去

网友:
第7页共9页 六、DM311简介 是PWM调制,交流输入电压范围是85~265V,输出功率8W,工作频率67KHZ,内部有过压过流过热保护,有软启动和欠压锁定功能。管脚功能:(1)脚:地(2)脚:电源(3)脚:反馈(4)脚:空脚(5)脚:起动电压(接整流器输出)(6 )脚:漏极 图7IC311框图 七、ML4800简介 是具有PFC和PWM两种功能的二合一芯片。低谐波失真,高功率因数。消耗功率低,起动电流200μA,工作电流5.5mA.。具有过压保护、电流限定、欠压锁定功能,有软起动功能。 表6ML4800管脚功能表 脚号名称功能 备注 1IEAO电流误差放大器输出外接阻容平滑电路 2IACPFC的输入AC电流3I SENSEPFCL输出电流检测4VRMSPFC电压补偿5SS接PWM软起动电容6VDCPWM输出电压控制PWM电压调整 7RAMP1振荡器频率设定8RAMP2电流检测信号输入9 DCILIMIT PWM电流限制输入

网友:
跟这有关系吗

网友:
请高手详解过流保护的节点

网友:
你的电源用什么方案的芯片?拍几张照片难吗?,如果基本都不清楚,还是好好去学学原理吧,这样问对自己的技术没法提高

网友:
碰到这种问题,如果用肉眼不看出哪里损坏的话,对像我们初学者来说还是有一定的难。

网友:
我也有好几个电源都是这样的,都还没有修好。

网友:
这电源难啊 我是研究不了 弄不明白了 不负载的话 可以一直启动 电压不正常 负载的话就停 变压器就叫唤了 愁啊
马上穿相片

网友:
你的电源应该是负载有短路,或者是功率因数IC有问题。
开关电源范围太广,询问前要提重点。
1、电源的牌子型号;
2、电源的芯片方案组合;
3、问题描述要详细,最好有测量的数据值;
4、最好附带有图片。

网友:
变压器叫唤是过载了,很有可能是开关管只有一个在工作,另一个挂了,还有控制ic的限流电路仔细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