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一不知名G41主板不跑码修复及RT9214代换UP6109ASA8

楼主(2015-01-18):
今天接一主机开机不显,插卡不跑码,复位灯长亮无复位心想应是CPU没工,和客户说主板坏换二手板230元,客户同意。拆下后发现CPU是焊在主板上的。主板为OEM主板,CPU是至强3.4G单核。没辙,只好和客户说修板了,一百元。客户同意后支走客户。量主板供电内存、南桥为0.64V,其它全无供电。按I板上电时序,先查内存供电。内存供电管理芯片是UP6109ASA8,经查为UP6109ASA8损坏,手头没这IC,上论坛查有人说能和RT9214 W83 323G通用,于是从一料板上找到RT9214换上试机,还是不正常工作。查二者资料后发现在电路上还是有一些别,一是RT9214的7脚多有一Rocset电阻和1、5脚间有一个二极管,仔细观查主板发现板上有这两个元件的预留焊盘,但是没有焊接元件上去,位置分别是R345和D7.赶紧再从刚才的料板上拆下这两个东西装上,试机开始跑码并能进入PE系统试机两小时没有不正常的事发生。只等明天和客户收钱了。通过这次维修得到:1不管是I板还是A板,内存供电是第一位。2有些元件不是能完美代换,换前一定要好好的对比二者资料,尽量找相近的改少的。

网友A:
我也有一片这板。边CPU散热器也不通用! 原带的被我搞丢了,现在还要花钱买风扇。

网友:
好高清的图啊,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R345是24K电阻是在RT9214的电气特性表里看到的吗?

网友:
R345是24K电阻是在拆RT9214那块料板上一块拆下来的。图是金立大眼手机拍的,还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片这板。边CPU散热器也不通用! 原带的被我搞丢了,现在还要花钱买风扇。

CPU直接焊板上比用座子的矮一些。

网友:
以前改过  后面不得了

网友:
坑爹的主板,风扇不通用。只有维修

网友B:
修台式机板子 比笔记本 还利润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台式机板子 比笔记本 还利润高

也不是说修台机板子比笔记本利润高,只是地域不同。换和修价不同,让客户自己选,他们肯定选钱少的了。再加上我们这也就我一家修这东西。

网友C:
表示无语,修个单核板也要100  , 顾客也要修。。。。    换板230  顾客也没得异意。。。。  我们这边一般都换新的 保两年  换修好的 100  保一个月    同行不保, ,顾客满意  我们也不担心,    单核拿来爪子,  直接换整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表示无语,修个单核板也要100  , 顾客也要修。。。。    换板230  顾客也没得异意。。。。  我们这边一般 ...

说好换板,可是他那板是集CPU在上边的,那就要换全套,价钱好高上来了。就让他修板,只要一百。要不就就买台新的,也要一千多点,客户自然选修了啊。我们这修板也就我这,也是刚开始有修的,原来坏了就换新。所以价格还是由我来定,爱修就修,不修就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