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Q40诊断卡跑64,灯闪四下故障!

楼主(2015-01-18):
一个CQ40板子,本来是论坛里收板料收来的,没有掉件就拿来修下练练手,看了下图纸(板号是la-4103p,和la-4102p是通用的)可以上诊断卡,上电触发后跑64,查了下显卡的工作条件没发现问题,在论坛查了下,有人遇到同样这个板跑64换南桥OK,立即从其它板料上换个南桥,还是跑64,再换个新的,依然跑64.证明不是南桥问题,查条件,发现了问题,示波器抓不到南桥32.768波型!反复验证确定,换晶振,协振电容,平衡电阻,还是没有波型!查RTC电路电压都正常,换了RTCRST#的延迟电容,还是没波型,实在想不通了,RTC电路的条件都满足了32.768还是不起振是为什么,看来只能有空再拆桥跑下线看RTC电路的线路是否有断线了! 就想问问各位大神32.768的晶振除了这些外还有什么可以使其出现这种问题!

PS:最后为了验证故障点,特意将32.768的晶振拆除后触发,依然可以跑码到64,这个以后各位可以注意一下!用万用表量两脚是有压差的!

网友A:
有的晶振是测量不到 也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晶振是测量不到 也正常的

我是用的示波器啊,而且这个板子拆掉晶振还是跑64,所以我确认的方向应该没错,更换上去的晶振 其它板上是可以测量得到的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这个板子,灯闪4下,点不亮,电压都正常,求解?

网友:
你们的U是啥型号?

网友:
我的可以上I3 330  但上I3 380就点不亮

网友:
电流就在1.2不动 确定CPU是好的  BIOS也耍了几个

网友:
晶振两边有压差吗

网友:
这个CQ40灯闪几下的看了很多案例,自己也经历过几个,到现在也没搞明白,基本上都没修好过,看有谁能解决一下这个难题啊。

网友(2015-03-01):
我这个是CQ40的,iNTEl 芯片组的,大小写灯闪4次,电流到0.93左右,有解决的朋友不妨指导下了

网友:
用示波器看的吗?

网友:
intel的板子有时候北桥会有问题

网友:
有条件者赶紧看过来!

网友:
四下多数碰到的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这问题还没遇到过呢,期待楼主的答案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啊

网友:
没遇到过啊

网友:
显卡 供电看看  PU601 坏也会闪4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