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三星 指示灯不亮,黑屏

楼主(2015-01-18):
型号E1920NW 拆机取出电源板观看开关电源明显烧损 。好吧,清洗后测量几下换上两只元件后漂亮多了,看 。试机显示正常(真幸运没烧太大范围),显示写真没来得及拍   。芯片型号ICE2QR0665(同型号更换)  芯片旁边的是ZD831 1N4756  用18V稳压管更换(颜色白红色)

网友:
把两个坏件叠到一起不知为何?

网友A:
1N4756 应该是47V的!1N4746 是18V的!这样行吗?

网友:
18V稳压管好买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N4756 应该是47V的!1N4746 是18V的!这样行吗?

要看稳压管所在的支路的位置。像这个电路中,也就是芯片的第二脚位置由光耦直接反馈的检查脚,此二极管可以不接,高兴时接  12  15V 18V 19V 24V  没有时可以不接  有些电路上必须要接一样的  不接很不安全。由脚电压不接任何负载时0.9V时,可能峰值会高一些(接全部负载后肯定有一定变化),没有用视波器测量过所以不清楚详情   修它很快,发只帖可浪费不短的时间哪  不能怪讲得不够清楚,只能说显示器它幸运只烧两个东西(烧多了要换板的

网友C:
这个检流电阻没烧吗?看着黑呼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检流电阻没烧吗?看着黑呼呼的

它是被芯片烧时感染黑的,清洗不干净 它是第三脚检测电阻  相当于开关管的S极检测电阻。

网友D:
楼主有才,我碰这种情况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才,我碰这种情况换板

有芯片有在,变压器不坏,就不用怕它  这个开关电源是简洁,此芯片功能集于一身,外围用少许元件辅助一下就行。如6841中的开关管脉冲支路,S极反馈支路, 稳压支路 VCC支路中的元件也较多 这芯片就简洁了 高压的驱动电路就复杂了,看芯片外围的贴片就清楚不简单

网友:
楼主幸运啊我上次修了个烧了一大片

网友:
修过好多这板子,没见过烧这么厉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看稳压管所在的支路的位置。像这个电路中,也就是芯片的第二脚位置由光耦直接反馈的检查脚,此二极管可 ...

噢!原来如此!换成我又要去买一个一样的换上了!

网友:
有图必火。。。。。。。。。。。。。。。。。

网友:
恭喜楼主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