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篇-针式打印机纸张设置方法

楼主(2015-01-18):
经常有些同学问到打印特殊规格的纸张,怎么设置纸张尺寸,
针式打印机经常打印不同规格的纸张,如果设置错误会出现各种故障,还容易误导新手朋友
今天特意截图做了一个教程,希望能帮到新手朋友

首先确定你的纸张尺寸,如果不能确认,可用直尺测量出尺寸,然后进行设置,设置步骤如下,

1,点系统桌面左下角开始按钮,然后选择设备与打印机,如下图

2,选中你要设置的打印机驱动 ,如下图

3,点击打印服务器属性,如下图

4,选中“创建新表单”,如下图

5,给你设置的纸张尺寸命名,方便后续识别

6,把你第一步测量出来的纸张尺寸,把宽高分别输入到下图箭头指向的位置,单位为厘米

7,点击“保存表单”,然后点击确认,并关闭对话框,如下图

8,重复第一步,第二步,右键选中“打印机属性”,然后选择设备设置,点击滚动进纸器,在下拉选项中找到你刚才设置的纸张尺寸,

9,在驱动右键,选择打印首选项菜单,选择高级,如下图

10,在高级菜单下,选择纸张规格,选中刚才设置的 纸张尺寸,如下图

再次放入你的纸张既能正常打印,各位新手朋友可以参考一下。祝大家  周末愉快,

网友A:
针式打印机平时我都是手动调进纸的位置,电脑上倒是没有设置过

网友B:
激光打印机能这样设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激光打印机能这样设置吗

所有的打印机都可以这样设置

网友:
很详细介绍

网友:
真不错,好详细。
我这边用的三联纸是22cm*14cm的,就是这样设置的。

网友:
确实  一般人非专业还真摸不到 这个门道     感谢分享  劳记了

网友C:
请问朱老师,普通发票和增值税发票可不可以这样设置。本人打票都是在网上设置的打印参数,选择前进纸,效果是很好,但麻烦。后链式进纸结果作废了好几张,链式张一张打的很标准,第二张对位就不行了。在打印软件内设置能否解决。

网友:
普通发票和增值税发票能不能这样设置?发票都是在网上设置的参数,但前进纸,效果很好。后链式进纸第一张标准,第二张就不行了。

网友:
很详细的 打印机教程 受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朱老师,普通发票和增值税发票可不可以这样设置。本人打票都是在网上设置的打印参数,选择前进纸,效果 ...

可以这样设置的,你的第二张对位不行,肯定是上下位置错位,原因是 纸张长度设置的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以这样设置的,你的第二张对位不行,肯定是上下位置错位,原因是 纸张长度设置的不对

我也考虑过此问题,连着打坏了6张票,怕了。没再用后进纸。网上打票程序内有打印机参数设置,这个参数调协后平推打票是正常的。后链式不精确。如果不理这个开票程序内的打印设置,只设置打印程序内的参数,是不是可以解决此故障,链式打票可以连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考虑过此问题,连着打坏了6张票,怕了。没再用后进纸。网上打票程序内有打印机参数设置,这个参数调 ...

恩,先用大小相同的白纸试试,发票打坏了,确实很麻烦

网友:
楼主很给力   给分嘿嘿

网友:
都能这么设置,打印服务器里面

网友(2015-09-23):
引用 网友A:
针式打印机平时我都是手动调进纸的位置,电脑上倒是没有设置过

使用连续纸打印大量票据的时候,烦死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激光打印机能这样设置吗

激光的只能用单张纸,设置是可以这样设,如果没有相应的纸就会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考虑过此问题,连着打坏了6张票,怕了。没再用后进纸。网上打票程序内有打印机参数设置,这个参数调 ...

测试的时候一般是用普通的241-1的白纸打印,打印完了再与标准发票对光核对位置。

网友:
不错!值得学习,楼主继续
深圳厂家供应美国UL认证12V3A电源适配器

网友(2015-10-30):
寫的很祥細如何設定,謝謝我學習了

网友(2016-01-26):
跟着版主帖子看,打印机维修可以自学了

网友(2016-02-25):
很实用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