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acer 4560g 不上电,或是掉电

楼主(2015-01-19):
按开关0.03,0.02这样,测开关电压2.4V左右,查
是通过一个470电阻连接到EC,KB3936QF的114脚,这个KB3936QF的
原理图
有点少,有大大知道的可以说说吗?
掉电

网友:
经测试用镊子对地短路EC,KB3936QF的101,脚PM_PWRBTN#能正常开机,但没有进系统测试,这是EC坏了吗?改开机脚到这个101脚不知道会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来自: 甘肃兰州
查CPU供电 系统供电电路

网友:
查到休眠开关管LID1上1脚电压3D3V_AUX_S5有点不稳定,1.几到2.2多,有时3.0几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已经改开关脚到EC101脚了,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开机正常,系统正常

网友:
内存插拔插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