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不充电问题

楼主(2015-01-19):
a1278不充电网上好多都说那个电阻问 我量到一个为4欧一个为1鸥 两端都有13.3V这样是不说明这个电是没有坏的  我最后直接找了2个0鸥的换上还是一样 不知有没大侠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分享一下

会员574291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充电芯片出问题了

网友:
你不走运,碰上的不是通病!

网友:
看问题不是通病 按充电蕊片条件来查吧

网友:
你说的通病是反馈电路的那个2.2欧姆电阻 那个电阻是不能乱换的要原值代换。不充电A1278上是很常见的问题 仔细查反馈调节,和工作条件

网友:
找到图纸 来一个个查吧

网友(2015-06-25):
是不是机器进水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