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BIOS问题 大神来看看

楼主(2015-01-19):
请问这个是什么意思?要重刷BIOS吗?

主板问题:开机触发正常,不插显卡检测卡跑码完成,可用PW开关关闭电源,插显卡不显,检测卡显F1 23 C1然后重复跑码。

拆下BIOS清理针脚后,插显卡可显,如上图!

大神看下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检测IDE CDROM / DVDROM装置......失败

网友:
检测IDE CDROM / DVDROM设备失,拔掉光驱再试试。如果还不行,用最小系统法试试。

网友:
看起来是光驱问题,,拔掉光驱试试,,不行就刷BIOS了!!

网友:
提示ide错误

网友:
放下电    试下

网友:
它让你插入bios恢复光盘,它要给你恢复bios,但不是bios的问题,和bios程序无关。这个是单桥的板对吧。。。

网友:
台式机吗,台式机的话,裸板点着试试啊,不接任何外设的情况下看看回事怎么样,不行吹一下桥试试

网友A:
南桥的问题吧!!!先刷bios  板子不是特别新啊!!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的问题吧!!!先刷bios  板子不是特别新啊!!

已解决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4885-1-1.html

网友:
BIOS芯片接触不好了

网友:
我个人觉得应该的内存供电不正常,看看是那个排阻弄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