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AF570T诛杀记

楼主(2015-01-19):
AM2 D2板,昨天拿出来修了,放了一年了,由于维修情况简单就不上图了,但维修过程曲折。
主板:磐正AF570T
问题:不插显卡,跑码一路过,可以正常关闭主板电源,插显卡只跑F1 23 C1 循环无限。
过程:还是按步骤来,先测供电。VBAT只有2.3V,换之。测到14.318晶振两脚有电压差0.4V应该算是 起振了,其它 各供电测试点正常。PCI-E X16测试 点:时钟A13 A14测到0.4V正常,电源脚B1 B2 A2 A3 12V正常
A9 A10 B5 3.3V正常。复位点A10在高低高电平跳变,复位正常。在这里纠结起来,按理应该完成启动了呀。怎么不显呢?

抽支烟,找原因:BIOS芯片吗?查起。BIOS是个32脚芯片。
32脚 31脚 2脚 24脚均无电压。心中一阵打鼓:问题就在这里了。拆下BIOS芯片仔细查看,引脚上全是灰尘,板载触脚也是厚厚的一层,清理干净,安装好,再开机。跑码了,显示屏有显示了,但是问题如下图:

难道还要刷BIOS吗?  由于刷BIOS的机器坏了,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关机,再次把BIOS芯片 拿出,进行二次靖理,这次使用了橡皮 。

整理好后再次开机,久违的主板引导画面终于出现了。哈哈诛杀此板,本次维修完。文字不好,请多见谅,大神请无视。

补充内容 (2015-1-20 14:51):
补充下:是BIOS芯片引脚氧化引起的接触不良。

网友:
多查查是好事。问题解决了就行。这样可以学到东西。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
主机维修 清理灰尘 可以整好20%的主机

网友:
刚刚看见另外一个帖子也是你这问题!!还以为是光驱呢!!

网友:
第一想到的是,打pci_e和桥的阻值,没想到是bios.

网友A:
我去,,你不除尘吗

网友:
氧化造成的接触不良

网友:
橡皮擦真不能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去,,你不除尘吗

以前那种BIOS芯片有个槽放进去的。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

网友:
除灰就好了

网友:
灰尘引起的故障

网友:
好案例,以后要引以为戒,这种芯片座最易积灰尘。

网友:
难道是触角氧化?

网友B:
居然是BIOS问题,为什么要插显卡才出问题呢?

网友C:
IDE设备没检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居然是BIOS问题,为什么要插显卡才出问题呢?

这板是独显板,至于为何我还没想明白 。

网友:
引用 网友C:
IDE设备没检测到?

图片的英文提示是的,但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这板是独显板,至于为何我还没想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