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女子有了司登利2310还需要买台式热风枪么?

楼主(2015-01-19):
各位大神,由于受男朋友影响,小女子也开始学芯片维修,男朋友忙不过,平时帮帮,买了司登利2310手持风枪还需要买台式热风枪么?感觉2310风量太大,太重,如果需要请高手们赐教,那款配白光fx-888d合适呀?
芯片

网友: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好用就是神器,努力吧朋友

网友:
当然需要,不知道你们的芯片维修到什么地步了,比如芯片植珠,拆焊芯片,温度调节和风量调节,都需要台式的,好用

网友:
台式哪款好呢?能推荐一款耐用的么?

网友:
买台迅维852D 大功率防静电无铅数显热风枪吧

网友:
我还想买 个2310呢,看来是不用了?

网友:
能推荐一款耐用的么?

网友:
用的是安泰信的 852D 好用 也挺耐用的

网友:
工作方式不同,适用范围也不一样,建议来个温控准确的85x。

网友:
妹子可以考虑一下安泰信的852,我用得还是不错的

网友:
买了861dw 2310加焊不错,861拆苹果屏蔽罩神器啊

网友(2015-03-05):
看来还是要入手861DW了

网友:
真正的女汉子,强!

网友:
台式风枪必须要买啊

网友:
这年头,女子也搞维修。穆桂英挂帅。

网友:
女汉子呀,真心没见过女的维修来个图

网友:
无铅时代 最少861 正确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