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 DQ15 10260-1 一些怪问题

楼主(2015-01-19):
今天修到一台DELL N5110 独立显卡的板子。板号 DQ15。 拆开机后,发现进过水,在系统供电TPS51123 的高低端管之间,有些腐蚀。用洗板液清洗干净后,测量3V 5V 电感对地阻正常。测量其它电感也没有短路。公共点也没有短路。于是插电。刚一插上电源,自动加电,电流上到0.12后,无变化。测量3V 5V也都已经出来。23脚的3V_5V_POK也已经发出。

于是又去查EC的工作条件 EC的供电 复位都有
,按开关93脚也有高低高的跳变。而EC的117脚 PM_PWRBTN却没有发出信号给南桥。检测南桥的待机供电,时钟,复位都有。请高手指点一下。这样的板子问题的大概位置。我考虑应该是EC的问题,但手上没有现货。现在订了。还没有到。另一个EC没有复位。是不是南桥发出的复位给EC。

网友:
还有  休眠信号查了吗    适配器检测信号查了吗  BIOS刷了吗     待机时候的EC复位是由   待机芯片的线性3 5V或者是PWM3 5V上拉的    触发以后的复位是南桥发的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呀

网友:
楼主条件查的不齐全修的很是盲目呀

网友:
坐等EC回来再作定论

网友:
BIOS刷了。还是原故障。现在等EC来了。换了后再定结果

网友:
进水的机器应该是有地方断线

网友:
开机电流是多少A呢?EC的工作条件全满足吗?

网友:
好好分析分析图纸 就会发现不对的地方 慢慢查不要着急 你发的求助帖也不会有人给你分析的到位的 求人不如求己 人到一定的程度会有一定的潜质

网友:
应该线路问题,慢慢查

网友:
EC换了可以吗?

网友:
查查其它工作条件吧

网友:
兄弟,你的可是HM67,把你的CPU供电旁边的那个图片给我下哦,谢谢QQ787856348

网友:
谢谢大家.分析了一下时序,已经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