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之ECRST#维修

楼主(2015-01-19):
前几天客户拿来一台B460(dis,拆机大短路,拆机检测二修机,PCB待机芯片烧了个洞,首先将还原吧,将上家飞的线全拆了
接着测公共低点阻值正常,测各大电感正常,然后目测发现待机烧了个洞,烧断两条线(16.17),反面PWM上管也坏了,先修3.5V吧。接上烧断的供电(16)19V,上电无待机,测了下芯片线性与电感都没电压,侧条件发现13线性脚没开启电压,在查分压电阻R376不见了,找个220K接上,上电0.08待机偏高,测线性35V都有,电感无电压,测了一圈没发现异常,断开线性3V发现待机还是高,换待机芯片,换完待机0.01,差不多了吧,接着查电感还没电压,测18脚无开启,此为EC发出的开启3.5V,接着果断刷BIOS,一样没有,测EC条件,发现ECRST#反复不断在3.6与1.4之间跳变,不正常。查此通过排阻上拉,一端有3.4左右,排阻阻值正常,接着翘开ecrst#脚不跳了,没什么办法换EC,上电故障一样,ECRST#反复跳变,刷BIOS一样,查了下衔接电路没问题啊,最后没办法了,去论坛看看先,突然遇到一位大神,问我是不是3v线性也有跳啊,仔细一看还真是呢(3.6-6.2)之间跳,只是跳变比较小就没在意他,请教之后,将5v线性也就是17脚飞了个贴片电容后好了,修复
可是不明白了明明17脚5V线性就没用,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问题,ECRST#反复跳变呢??

网友A:
哈哈 这位大神是说我么,,,,,大家都是从你这个时候过来的  大家都是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 这位大神是说我么,,,,,大家都是从你这个时候过来的  大家都是大神

除了你还有谁,还有谁

网友:
大家的力量就是强大,还是的感谢迅维给我们提供这个大家交流的平台。

网友:
应该是EC不断发出开启,待机电压不断过压保护吧

网友:
线性跳变到时ec复位不正常哦

网友:
是3V线性的问题,为什么最后是换5V线性的电容好的

网友:
楼主训到答案了吗,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3V线性跳变    断开ECRST也一样有跳变  那应是3V线性供电引起的   但最后这个电容为什么加在5V上面  3V没有修吗  也没加电容吗 ?

网友:
这还真是个问题,还没有遇到过,留个言下次可能用到

网友:
这个主板就爱出这个问题,我都是直接换板
楼主还有耐心修,佩服

网友:
不就是滤波 具体原理还真不知道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一个一样的 也是3V/5V 待机芯片烧掉了 线性5V 烧断线了  换好后待机0.28 线性3V达到了5V以上还一直在跳变  结果发现是 REF 上的电容掉了 导致线性电压不正常换号电容后线性3V在 3.4-3.8之间一直跳变 一直没注意到线性5V  居然有8V  后来把线性5V线接出来就好了

网友:
呵呵,跳变加个电容解决了啊

网友:
是不是线性5V也有问题吧。线性电压一个有问题芯片发出的线性电压都会出问题

网友:
很好的思路

网友:
主供电不正常影响的吧

网友:
应该还是线性电压不稳定,是主要原因

网友:
一般的待机芯片都是先基准电压。稳定后,再出5V线性,最后才是3V线性。
所以5V不稳定导致3V不稳定也是可以理解的。

ndo

网友:
大家都不要乱猜啦    哈哈 这是B460的一大通病 待机下方烧穿的N多 这个LDO的滤波是在背面的  烧坏的同时 LDO的滤波也同时烧断了   背面飞线有点麻烦 所以在正面接个电容就秒杀  芯片是需要这个LDO的 这里解释一下这种情况的因果  首先没有5VLDO是不影响3V的 这里要说个但是 比如吧EC拆掉或者刷错ECBIOS等也就是说S5ENABLE没起来 芯片不工作 这就不影响 但是EC这边正常EN也就是正常那么芯片就要工作问题就来了由于LDO没有滤波导致整个芯片的跳变 这也是楼主换EC刷bios疑惑的原因    不明白的就自己查PDF和图纸  另外在这里得瑟一下  那位”大神“就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