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5-01-19):
thinkpad R400 之前换了屏幕,又短接过F8保险,正常用了一个多月。
现在偶尔开机的时候黑屏,摆两天开机屏幕又能亮,但亮度不够,重新开机两三次,屏幕能正常亮起来.
这是什么故障,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楼主说的黑屏是屏暗还是一点显示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黑屏是屏暗还是一点显示都没有?

有显示的,是暗屏,多重启几次屏幕亮度又恢复正常。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 按FN调节屏幕亮度 屏幕无反应

网友B:
屏暗的时候测高压供电和开启和调节信号看是不是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屏暗的时候测高压供电和开启和调节信号看是不是正常

主要还是高压条上的毛病吗?

网友:
屏线也要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还是高压条上的毛病吗?

你要看这几个电压哪个不正常,找到不正常的那个,然后倒着推就行了,如果这三个没有问题,查一下地线

网友:
屏线换过没有,这个机器屏线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