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主板检测不到IDE硬盘如何检修

楼主(2015-01-19):
请教各位:板子认不到硬盘(排除硬盘的问题),在BIOS中看不到,如何检测?1脚有复位信号。

网友:
查查IDE排线的定义,,看看相关电路就行!!

网友:
找个图看下,供电,信号,差不多对的话就换南桥吧

网友:
接口对地阻值打打

网友:
IO芯片有问题吧?

网友A:
不认盘怕是南桥的问题多啊

网友:
IDE接口的供电,数据对地值,不行就要跑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认盘怕是南桥的问题多啊

打值时有几根数据线不相等。其他的都是524,如果是南桥那就不搞了!!没什么价值,主要是研究学习!!

网友:
不认IDE,南桥问题多

网友:
干南桥啊····

网友:
看样子是南桥问题

网友:
这个毛病南桥坏的多

网友:
老板子没有价值了

网友:
先加焊南桥试一下

网友:
重写一下BIOS

网友:
检查排阻    更换南桥

网友:
查下复位 有的话 换SB吧

网友:
我只能说要是SATA也认不到才换桥

网友:
这样看的话,南桥可能性非常大,不过945这板子确实有点早了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