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PPLE AIR A1369 K16 PM_BATLOW_L电路

楼主(2015-01-19):
A1369  K16  PM_BATLOW_L待机时候为1.8V左右,待机电压都有,是哪里的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
不触发吗?

网友:
机器的情况如有补充  请编缉在贴子内   不要刷楼描述  属于刷分行为   请注意

网友:
点击编缉可以对你发的这个贴子进行添加和删除内容

网友:
这样的情况一般不是南桥拉低 就是IO拉低那个信号了

网友:
估计桥拉低做桥吧

网友:
就是IO拉低那个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