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突然就开不了机了,开机一直停留在LOGO

楼主(2015-01-19):
电脑突然就开不了机了,开机一直停留在LOGO  换内存,CPU无解,集成显卡! IPM41-D3 ,求高手指点,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硬盘坏也会卡logo的,换换试试

网友:
把所有的外设都去掉试试

网友:
电池放电试试看。

网友:
我以前也有过没修好

网友:
去了所有的外设  看看USB好这没

网友:
直接刷BIOS试试看

网友:
把所有外置 都摘掉  最后刷BIOS

网友:
可以试著刷bios,但结果通常都是南侨。
小弟有遇过南侨空焊,导致卡logo的,给你参考一下

网友:
电容有没有鼓包?

网友:
相对来说 原因很多   介意先简后难  排除外设再动板载硬件   不知楼主是芯片级维修的吗  不是最好手专业看下吧  反正现在不都是打着广告:  免费检测

网友:
把硬盘 光驱拔掉试试

网友:
换南桥吧    肯定好使

网友:
硬盘光驱都取下看看!!不行就把主板的网卡声卡吹下来试试!!

网友:
加汗下南桥试试,我以前就是这样弄好的

网友:
去掉外设试试   应该能

网友:
屏蔽外设看看

网友:
从外到内,排除外设再刷BIOS,加焊南桥

网友:
LZ把真相告诉大家吧

网友A:
恭喜你、你的桥坏了

网友:
外设有问题也会

网友:
拆硬盘,刷bios,,换桥、

网友:
在坛里搜一下挡logo的帖子参考一下

网友:
先裸板先测一下,看一看卡LOGO吗

网友:
检测 5VSB到PWR的电路,南桥到PSON的线路...............

网友:
刷BIOS,然后强制清楚CMOS

网友:
先把硬盘供电拔下来  试一下  如果好用了就换个硬盘试试吧   还用电源也可导致这种问题

网友:
我觉得主板BIOS不好

网友:
应该并口 串口  网卡芯片 检测一下。技嘉主板的话主要考虑串口芯片 。

网友:
卡LOGO的话一般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刷BIOS试试看。

网友:
南桥问题 多查查

网友:
硬盘 看看 BIOS刷

网友:
这么多高手支招,楼主修好了没?出来讲讲,给新手学习下经验。

网友:
还是先查一下主板上有没有电容鼓包:CPU和PCIE附近的电容。

网友:
能不能简单出手,重装个系统试试

网友:
裸板接上显示器试一下

网友:
先最小系统化开机看能不能过LOGO?卡LOGO一般都是外设的问题。

网友:
你看看usb被人插连电的有木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你、你的桥坏了

不带那么肯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