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40 2声报警

楼主(2015-01-19):
机型:戴尔1440      板号:09207-1    英特尔双桥+ATI独显
开机电流0.76 两声报警,插内存不插内存都是两声,个人认为是没检测到内存,有时候电流上到0.93 然后掉电,请教我是应该先排除内存这块还是要修显卡这块呢?

网友:
看看电压啥都正常么

网友:
上bga啊,这个还用求助?

网友:
没过内存查下内存条件和AD数据线刷下BIOS后,再确定处理北桥

网友:
北桥空焊吧

网友:
直接显卡啊,搞什么内存,

网友:
北桥的原因多些

网友:
换北桥吧

网友:
这款INTER的,干个屁的北桥,  做显卡吧,我上次也遇到过,不过这显卡不容易做, 用无铅档做,注意升温曲线

网友:
不是AMD北桥不容易出问题

网友:
刚修过一个,开机报警两声,ati显卡,直接干了显卡,OK

网友:
这个估计大家干的比较多的就是显卡了。

网友:
显卡虚焊了吧。

网友:
估计这个机器都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当然是先排除内存这块了!

网友:
修显卡  解决问题

网友:
应该是内存

网友:
做桥一带好

网友:
是我的话 果断换显卡

网友:
因为 有的 显存 和内存 属于一路货色

网友:
内存供电。和信号都看看。还有BIOS

网友:
楼主,换CPU试试

网友:
DELL的机子,CPU报警也会报警的,建议先刷BIOS

网友:
同意楼上的,先刷bios,然后是显卡

网友:
加焊会返修,这个芯片不贵 换了比较好

网友:
戴尔1440 我目前遇到的都是显卡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