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秒杀一板GA-G41MT-S2P不跑码,复位灯三秒闪一次

楼主(2015-01-19):
虽然卖电脑时间比较长,但是真正板级维修的还是比较少的,今天成功修复一例,小有成就感。

技嘉GA-G41MT-S2P不跑码,复位灯三秒闪一次,查供电各项都正常。感觉无从下手了,于是搜论坛看看有什么经验可找。
发现论坛真的很强大。COM口芯片短路会造成复位灯三秒闪一次,COM又基本没用,于是毫不犹豫的吹掉。

重新插CPU、内存、电源,奇迹出现了,点亮成功!经验真的很重要

网友:
证明论坛的强大,一定会有所收获的……

网友:
支持论坛,我遇上的都是桥坏,没楼主好运

网友:
论坛是很强大现在 才知道啊

网友:
串口经常导致不跑码   复位闪

网友:
原帖贴出来呀!得找个检修思路!

网友:
论坛真的好强大,我也从里面得到好多经验了

网友:
论坛就是好!!不解释

网友:
这个板有复位会闪,多数是时钟跟COM口芯片

网友:
我也在这里学到很多知识,希望大家努力,让坛子越来越好。

网友:
遇到有复位不跑码的,刷BIOS,吹COM口 是个良好的习惯。

网友:
所以说常逛论坛好处多……

网友A:
昨天我也搞了一块但是不用放电,不过跟客户报价是换桥价格。后面你们懂的。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外设引起复位不正常!!

网友:
楼主运气太好了。

网友:
技嘉主板好像挺爱坏这个

网友:
COM芯片坏的呀,学到了

网友:
引起复位灯闪烁的问题有恨多的,比如 缺少某组供电,复位电压不全,或者复位电压不正常,我还遇到过PWEOK 只出来一半也会复位灯闪烁的,内存上总线3.3V不正常也会。还有就是LZ的情况 总之引起复位闪烁的情况很多。 这种情况一定要从头查起,反正我是这么修的, 这些都是我自己的维修经验。希望对大家有用。对了  BIOS不正常也会。

网友:
复位灯 三秒闪一次  有没复位

网友:
串口芯片导致的

网友:
真的运气好,我上次是修道南桥旁边的小电阻! 但大部分都是修不出来的

网友:
COM口芯片会使复位灯闪,学习了

网友:
论坛很强大,大家齐努力。

网友:
LZ在拆芯片的时候有没有摸摸芯片的温度,有没有发烫?

网友:
外设故障之一。

网友:
学习了,COM芯片坏会造成复位灯三秒一闪

网友:
信论坛,得永生

网友:
就是这个论坛很好的!我修好多板子都是先看看大家经验后才动手的!事半功倍的!!!

网友:
多学习是有好处的,论坛成就了楼主呵

网友:
这运气不是一般的好啊·······复位灯闪的就是让人头痛。

网友:
做维修就是很难整的板修好了就是有成就感。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给力游学了一招 以前都不不修的

网友:
复位灯 三秒闪一次重新插CPU、内存、电源,就点亮成功。 运气好啊

网友:
技嘉板通病 是这样

网友:
诊断卡复位灯三秒闪一次 ,正常时应该是不亮

网友:
这个经验值得借鉴 我正好有一个这样的主板谢谢

网友:
  没事多泡论坛学点经验~   共同进步~~~

网友:
不知原帖的检修思路是怎样的 学习技术要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不求甚解是不可取的 麻烦给出原贴检修思路

网友:
技嘉主板BIOS坏的也很多哦

网友:
没有什么新鲜事,都是课程什么的教材。

网友:
我只能说;楼主运气比较好,我都没有遇见过这么好的事情

网友:
可以说,这个也算技嘉的通病来的,我也杀了很多COM芯片的

网友:
学习了原来跟串口有关!

网友:
电源不稳定也会导致复位闪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
就该这么干

网友:
在中国维修界,论坛是一哥,强大得无法想象

网友:
我今天修到一个是HP的服务器,主板是纬创代工的:A61TT2
也是烧了COM口芯片,烧了个洞。 超级IO也烧了(BGA封装的)

网友:
不错  你值得拥有

网友:
现在都不用COM口了,它是咋个坏的呢,这个还真不找

网友:
楼主经验很好,不错!!

网友:
我也遇到过几块这种问题

网友:
开机不跑码复位灯也不亮是什么问题?

网友:
正好手里有这么块主板 吹掉com芯片 ok  呵呵

网友:
学学lz的经验

网友:
要就下载,有可能管理员会删的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 发现我也是把这个窜口 片裁掉了  我是通过旱南桥弄好的

网友:
这个芯片一般都会发热的呀

网友:
真心服了 老天呀 对人真是不公平

网友:
为啥不测一下A14脚,看有没有3VSB,或打阻值,再拆COMS芯片.

网友:
习惯很好。。路过

网友:
其实坛子里高手如云啊,多逛逛坛子还是收获很大的

网友:
一块主板,供电正常,没时钟,系统总线有一根是0V,应先修哪个?

网友(2015-02-24):
com口一般都不会坏  楼主见到了

网友:
我一般先是加焊南桥

网友:
技嘉主板的惯病

网友:
COM芯片坏楼主好运

网友:
我遇到的大部分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我也搞了一块但是不用放电,不过跟客户报价是换桥价格。后面你们懂的。

但是不用放电是什么意思。COM芯片坏了和放电有关系吗

网友:
天哪。老兄,咱们一个级别的,你就这么草率,干COM口

网友:
谢谢 楼主也秒杀了一张。上来感谢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昨天我也搞了一块但是不用放电,不过跟客户报价是换桥价格。后面你们懂的。

刀子真的好狠,不过我赞成这么做,吃的就是手艺活。

网友:
被楼主捡到了

网友:
串口芯片问题比较多,不然就是SB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刀子真的好狠,不过我赞成这么做,吃的就是手艺活。

没错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话可能以后就没机会了

网友:
修好就是硬道理。。。

网友:
技嘉主板碰到复位灯闪的必须要把COM口IC去掉再搞其它的

网友:
怎么在主板上面找COM 口呀

网友:
怎么我碰到复位闪的,没有一次跟COM芯片有关,白杀了那么多次